AD9应用求助

楼主:
又要麻烦各位朋友了。

如图左侧为USB-B接口,加了个SOT23-6封装的TVS保护器件。现在这两个USB线的线长不一样,使用等长走线时,如捕获2界面,线出不来。

点击interactive diffpair length tuning报捕获图的错误。

请问这个该怎么设置,选择什么走线可以通过蛇形线等长

网友:
需要设置差分线的布线规则,在找Rule Wizard

网友:
或者PCB菜单里找到Difference Pairs Editor

网友:
先把这对设置成差分对。设置后再走线。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是线长目标值没给对,规则什么都是对的,交互式线长这个用的少,一年前还弄过一次,这次又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是线长目标值没给对,规则什么都是对的,交互式线长这个用的少,一年前还弄过一 ...

是啊。工具软件这种东西就是长时间不用容易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