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
U1A正电源供电,U2A负电源供电,Input-signal 为输入信号,该信号有正有负,频率低于1K,幅度满足运放输入要求,

此时OUT1是不是输出一直为正,因为运放是正电源供电,Input-signal 输入为负的时候,该运放无法对负信号做放大

当OUT2输出是不是一直为负,因为运放是负电源供电,Input-signal 输入为正的时候,该运放无法对正信号做放大

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是的,运放输出电压不会超出电源轨,自然上面那个运放的输出在0到V+间,下面那个运放在0到V-间。

网友:
一般地说,运放输入端电位不允许超出电源轨。

既然输入信号 “有正有负”,那么输入信号正半周时U2A输入必定超限,输入信号负半周时U1A输入必定超限。

网友A:
运放输入端电位超出允许范围,有可能运放输出的逻辑就不对。以U1A来说,当该运放同相输入端为负时,可能输出为正,而不是我们设想的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电位超出允许范围,有可能运放输出的逻辑就不对。以U1A来说,当该运放同相输入端为负时,可能输 ...

是的,就是不确定当运放正电源供电,然后来了一个负信号,其输出是否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不确定当运放正电源供电,然后来了一个负信号,其输出是否为零

其它型号运放不知道,我仅试过LM358。运放开环,使用单电源,同相输入端接电源负端。当反相输入端输入信号为负(低于电源负端)但不超过0.3V时,仍可保证输出符合逻辑(输出最低约0.05V)。但输入信号低于电源负端0.3V或者更多时,LM358输出为高(接近电源正端)。

网友C:
你这么用 的话,如果你选的OPA超共模输入范围时无相位反转的话,输出确实接近0,接近程度取决于负载大小,运放是否为轨到轨。

如果你的运放无相位反转保护,U1A在负压时,输出会达到电源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用 的话,如果你选的OPA超共模输入范围时无相位反转的话,输出确实接近0,接近程度取决于负载大小, ...

“OPA超共模输入范围时无相位反转的话”这种运放怎么选,换句话讲就是我从运放手册哪里可以看出其有无相位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A超共模输入范围时无相位反转的话”这种运放怎么选,换句话讲就是我从运放手册哪里可以看 ...

图片截图自 TI的OPA140。有些运放会产生反转,但不会说,注意共模输入范围下运放特性描述,大多可以得到有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