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SGP40】-SGP40测试

楼主:
1 实验条件

一勺(<10mL)酒精,4个一次性杯子(180mL),恒温恒湿箱

image-20210225095700852

2 实验步骤

2.1 配置不同浓度的溶液

将一小勺酒精加入一次性杯子1中,加满混合均匀,取出一半,放入杯子2中,将杯子2加入自来水加满,取出一半倒入杯子3中,再将杯子3加入自来水加满,取出一半倒入杯子4中,然后将杯子4中的溶液取出一半。把杯子4中的溶液最为基准溶液。

2.2 校准

打开恒温恒湿箱,将温度设置为30摄氏度,湿度设置为50%。将电脑和整个模块连接好,然后将气体传感器放在杯子4的上方,带电测量一个小时。

image-20210224174156876

image-20210224174109043

2.3 测试

17点左右,将传感器移动到杯子3上方,观察测量值的变化。

image-20210224191313271

image-20210224191358066

19点左右,将传感器移动到杯子2上方,观察测量值的变化。

image-20210224201522108

image-20210224201451396

20点10分左右,将传感器移动到杯子1上方,观察测量值的变化。

image-20210224210213013

image-20210224210147513

21点左右,再加一点酒精,发现主要是上面的曲线已经达到最大值500。

image-20210224210841528

2.4 测试结果
序号 温度(℃) 湿度(RH%) 气体中酒精含量(ppm) VOC raw
4 30.7 44.9 175 26179
3 30.7 44.6 471 25080
2 30.4 46.3 >500 24260
1 30.6 45.0 >500 23520

image-20210225094523430

image-20210225094448633

问题

1 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性杯子的外壁渗水,使得恒温恒湿箱内湿度降不下来。

2 VOC检测的时候,尽量选取低浓度的,防止输出结果饱和。

3 在测量过程中,尽量把各个杯子盖上,并且保证之间互不影响。

网友:
这个实验厉害了~~~赞赞赞,给你101分,不怕你骄傲~~

网友:
利用了实验室的设备,刚开始测,问题还有很多

网友:
整的好,点赞

网友:
目前还没搞清楚voc Index 和 voc的 ppb单位怎么换算的。

没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以前用的sgp30 是ppb单位的  现在sgp40只看到能算出voc Raw和vod Index。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