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实践干货(8)loto示波器在LED台灯调光问题维修中的应用案例

楼主:
Loto实践干货(8)loto示波器在LED台灯调光问题维修的应用案例

一位客户最近觉得觉得他的LED台灯好闪

于是拆了看看里面的控制板是这样的:

干掉双色调光功能,只调亮度的话闪烁的状况能好转很多,双色各50%的时候闪烁最严重。所以使用loto(乐拓)虚拟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检测两色灯各自的占空比信号。

满亮度,2个色温的灯占空比 72:27的时候:

1个灯~100% ,另一个"不亮"的时候:

PWM波形很稳定,很正常,但是频率太低了,只有188HZ,如下图所示:

所以推断PWM频率太低导致滤波效果不好应该是闪烁的主因。

有三种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闪烁的问题,一个是提高PWM的频率,第二个是增加PWM的RC滤波让调光电压更稳定,第三个是舍弃PWM调光直接使用DC调光。

第三种动作太大了先不考虑,第一种需要有相应的电路原理图来参考。我们看到使用的芯片是SG8F060P,如下图所示。

查找该芯片资料:

可能单片机SG8F060P太古老了,竟然没有找到它的相关详细资料,只能找到类似的SG8F080P的资料,如下图所示。

确实可以通过调整电阻来调节它的主频,但是没有准确的资料,放弃这种该表PWM频率的方案。

我们使用第二种方案,增加滤波大电容在G1和G2点,让PWM滤波后变成更稳的直流电压,如下图所示:

   闪烁情况改善了很多,也是最快捷简单的方案。使用第三种方案应该效果能更好,后面有时间会继续试试。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5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这个SG8F060P单片机资料确实很少

网友:
牛牛牛牛X,赞一个,很好的探索,加油,楼主,加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