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 9013 的 基极-发射极饱和压降是1.2v 不应该是 0.7V 吗

楼主:
为什么三极管 9013 的 基极-发射极饱和压降是1.2v 不应该是 0.7V 吗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1.2V是厂家给出的最大值。通常小功率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没有这么大,一般最多0.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是厂家给出的最大值。通常小功率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没有这么大,一般最多0.9V。

非常感谢。0.9V ?饱和时?    饱和时 不是0.7V 吗,这个最多0.9V是什么状态下,比如是温度在零下10度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0.9V ?饱和时?    饱和时 不是0.7V 吗,这个最多0.9V是什么状态下,比如是温度在 ...

所谓 “0.7V” 是PN结压降,对小功率三极管发射结来说,是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基极电流在1~2mA时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

显然,这是个大概的数值。通过PN结电流不同,PN结面积不同,温度不同,此电压数值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0.9V ?饱和时?    饱和时 不是0.7V 吗,这个最多0.9V是什么状态下,比如是温度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0.9V ?饱和时?    饱和时 不是0.7V 吗,这个最多0.9V是什么状态下,比如是温度在 ...

显然,三极管正常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时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不能简单地套用普通小电流二极管压降数据。

不过,这些内容现在的通用教材往往不讲。

网友:
奇怪。昨天我在5楼贴了图之后,又敲了好几行文字来说明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如何随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变化。怎么图还在,文字都没有了?白敲了。

网友:
“0.7V” 是PN结压降 ,跟饱和压降不是一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