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 超声波接收电路中第四级运放那边的R3的和NET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超声波接收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

网友:
『R3的和NET点的作用是什么?』

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

网友:
『R3的和NET点的作用是什么?』

NET点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图中并未显示,所以NET点有什么作用,没办法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3的和NET点的作用是什么?』 NET点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图中并未显示,所以NET点有什么作用,没办法知 ...

NET点连接的是单片机,还有您说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这句不是很懂。U3A不是比较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T点连接的是单片机,还有您说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这句不是很懂。U ...

『您说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这句不是很懂。』

两个放大器级联(前一个放大器的输出作为后一个放大器的输入),仍然是一个放大器。

U3A是个放大器,Q1也是个放大器。这两个放大器是级联关系。但Q1是个反相放大器(集电极信号与基极信号反相),所以U3A和Q1作为一个放大器,其输出端(Q1集电极)与输入端(U3A同相输入端)信号反相。那么R3和R10显然就是从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U3A同相输入端)的分压电阻,构成这个级联后的放大器的负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点连接的是单片机,还有您说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这句不是很懂。U ...

『NET点连接的是单片机』

仅根据这句话,仍然不能判断NET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从电路上看,R3是负反馈电阻。虽然常见超声波测距接收放大器的末级为比较器,但并非只能那样设计。Q1的引入可以将输出电平扩展到电源轨附近,起到了比较器整定电平的作用,甚至比TL074直接输出更接近电源轨。

NET端应接在MCU的输出,由软件控制NET端的电平高低,这决定了U3A的偏置电平,进而影响Q1的导通门限,以此实现对探测距离的控制,即该超声测距电路具有“远”、“近”两个量程挡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R3和R10两个电阻构成U3A和Q1这一级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回路。这句不是很懂。』 两个放大器级联(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上看,R3是负反馈电阻。虽然常见超声波测距接收放大器的末级为比较器,但并非只能那样设计。Q1的引入 ...

还是不太明白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先把超声波信号放大-R1/R6倍后,通过带通滤波器滤掉其它干扰源,再次放大-R2/R8倍,最后通过比较产生下降沿给下一级捕捉,,,

U3D,U3B,是放大电路,U3C是带通滤波器,U3A是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超声波信号放大-R1/R6倍后,通过带通滤波器滤掉其它干扰源,再次放大-R2/R8倍,最后通过比较产生下降沿 ...

比较器 为什么还要接一个R3

网友:
R3为正反馈,用来构成“斯密特”整型效果

R3是负反馈,用以改善输出波形和防止震荡,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是很高的(一般300)。

NET可以采用简单的PWM(高频),调节第4 级比较器的阈值。

例如占空比为零,则表示比较基准为1 /3,根据需要改变占空比,可逐步提高阈值,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也可以认为静态时为了防止误触发,采用电源电压输出,以关断第四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