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nny中数据可视化的用法

楼主:
首先,在Thonny的菜单view下,勾选plotter(绘图仪)。

然后在程序中,将需要可视化的数据通过print打印出来,thonny会自动判断打印的数值并进行绘图。打印的方式是

print(name, dat)

  • name是数据的名称,可以是任意字符串,也可以不设置name,只打印dat。
  • dat是需要绘制的数据,可以是整数、浮点数。可以一次打印多个数值,每个数值会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 注意不要插入其他的print语句,这样会造成数据绘制出错而失败。

以pyboard的加速度计为例,运行以下程序:

import pyb

acc = pyb.Accel()
while 1:
    print('x', acc.x(), 'y', acc.y(), 'z', acc.z())
    pyb.delay(500)

运行结果

网友:
数据绘图时,会自动检测数值范围,并进行合适的处理,让显示更加清楚。

网友:
越来越高大上了

网友A:
版版,我用thonny的时候,经常遇到,下载过程中pyb突然就木响应了,重新插入后,又能使用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版,我用thonny的时候,经常遇到,下载过程中pyb突然就木响应了,重新插入后,又能使用了,这是咋回事? ...

没有遇到这个现象,换新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