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GPTIM呼吸灯

楼主:
拿到Jlink第一时间进行上电测试,不知是Jlink固件版本问题还是硬件本身问题 MDK上传程序老是无法识别芯片。

尝试未解决,有大佬遇到还请指点迷津。

万物皆可点灯,前面已经有博主撸了按键控制LED的程序,今天就来个呼吸灯吧!

根据手册可知LC046N有六个定时器

Demo板的LED分别挂载在两个通用定时器GPTIM

这里使用LED3作为演示对象,LED3对应GPIO_B10

初始化GPIO_B10和GPTIM0的通道1,设置预分频系数和自动重装载值;

  • void MF_GPTIM0_TimerBase_Init(void)
  • {
  •     FL_GPTIM_InitTypeDef    TimerBaseInitStruct;
  •     TimerBaseInitStruct.prescaler = (uint16_t)999;    //预分频系数
  •     TimerBaseInitStruct.counterMode = FL_GPTIM_COUNTER_DIR_UP;//计数模式
  •     TimerBaseInitStruct.autoReload = 120;            //自动重装载值
  •     TimerBaseInitStruct.autoReloadState = DISABLE;//预装载使能
  •     TimerBase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FL_GPTIM_CLK_DIVISION_DIV1;//采样时钟分频比
  •     FL_GPTIM_Init(GPTIM0,&TimerBaseInitStruct );
  •
  • }
  • void MF_GPTIM0_Channel1_Init(void)
  • {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FL_GPTIM_OC_InitTypeDef    default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10;  //GPIO
  •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DIGITAL;//模式
  •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输出类型
  •     GPIO_InitStruct.pull = DISABLE; //上拉试能
  •     GPIO_InitStruct.remapPin = ENABLE;//重定向
  •     FL_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     defaultInitStruct.OCMode = FL_GPTIM_OC_MODE_PWM1;//输出模式
  •     defaultInitStruct.OCFastMode = DISABLE;
  •     defaultInitStruct.OCPreload = DISABLE;
  •     defaultInitStruct.compareValue = 0x1F4U;
  •     defaultInitStruct.OCPolarity = FL_GPTIM_OC_POLARITY_NORMAL;
  •     defaultInitStruct.OCETRFStatus = DISABLE;  //ETR清零使能
  •     FL_GPTIM_OC_Init(GPTIM0,FL_GPTIM_CHANNEL_1,&defaultInitStruct );
  •
  • }

在fm33lc0xx_fl_gptim.h中可以看到TIM的输出函数,直接在主函数中调用即可

main.c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demo_gptim.h"
  • int main(void)
  • {
  • uint16_t pwmval=10;
  • uint8_t dir=1;
  • MF_Clock_Init();
  • MF_SystemClock_Config();
  • UserInit();
  • MF_Config_Init();
  • GPTIM_Start( );
  • while(1)
  • { DelayMs(6);
  • if(dir)pwmval++;
  • else pwmval--;
  • if(pwmval>160)dir=0;
  • if(pwmval<10)dir=1;
  • //pwmval++;
  • // FL_GPTIM_WriteCompareCH2(GPTIM0,pwmval);
  • FL_GPTIM_WriteCompareCH1(GPTIM0,pwmval);
  • }
  • }

运行效果

效果视频

来自 7楼

Jlink烧录无法识别芯片问题已解决

原因:供电问题

由于手上没有多余的USB_B的数据线,板子除了Jlink就没有别的外部供电,导致芯片在烧录时掉电不工作。

网友:
一般JTLINK连不上都是驱动问题,硬件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亲,应该是你的flash没有选对,在这个链接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55827-1-1.html,把jflash工程配置下载下来,找到这块开发板的flash,然后在Keil中flash download中,add该flash,然后再烧写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应该是你的flash没有选对,在这个链接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55827-1-1.html,把jflash ...

亲,我选的就是LC046的啊,不是每次都出现这个错误,但是烧录那个FreeRTOS的demo是一直这样导致无法烧录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我选的就是LC046的啊,不是每次都出现这个错误,但是烧录那个FreeRTOS的demo是一直这样导致无法烧录 ...

把Reset and Run的勾选取消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eset and Run的勾选取消后再试试

供电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