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常见问题汇总(上)

楼主:
200MHz带宽的示波器就是最大可以测量200M频率的信号吗?

答:带宽是示波器的基本指标,使用200MHz带宽的示波器测量1V,200MHz的正弦波,得到的幅度会衰减为只有0.707V。但如果是方波或者三角波信号,就不能如此推算了,具体需要按照傅里叶变换的方式进行频谱分析,看你关注多少次内谐波,比如40M的方波信号,按照频谱分析的原理,最多只能看到200M的5次谐波,5次以上的谐波就看不到了,可能就会看到方波变成了有一定弧度的曲线。当然,信号超过带宽之后衰减的只是幅值,并没有衰减频率,如果仅仅关注频率参数,就没有上面的那么顾虑了,200M的方波测量频率依然是200M。我们在选择示波器的时候,为达到一定的测量精度,一般选择信号最高频率5倍的带宽。

示波器测量项里的正负向超调、C均方根、C平均值、突发脉宽是什么意思?

答:正向超调=[(最大值-高值)/幅值]*100%;负向超调=[(低值-最小值)/幅值]*100%;C均方根和C平均值中的C是cycle的缩写,C均方根代表示波器屏幕内第一个周期的有效值,同理C平均值表示示波器屏幕内第一个周期的平均值;突发脉宽是指示波器屏幕中第一个上升沿到最后一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示波器里WAV、CSV、BIN三种数据格式有什么差别?

答: WAV数据文件保存会将屏幕上显示的波形数据进行抽样后保存为二进制文件,可在示波器上调用打开查看、缩放等;CSV是一种逗号分隔值文件格式,其文件以纯文本形式存储表格数据,它会将需要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ASCII码,以ASCII码数据进行保存,可用Excel、Matlab或者文本文件等打开,示波器不可调用。CSV保存的数据文件也是经过取样的,假设28M存储的数据完整就会有2千8百万行,如果让示波器去计算保存可能要等几个小时,BIN文件格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BIN格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数据完整保存下来,然后我们只需要去电脑上用一个小软件把BIN转换成CSV即可,相当于把大量计算的压力交给了电脑。

示波器的滚屏是干嘛的?

答:当示波器处于大时基时,意味着要观察的波形时间也相应的延长,比如时基设置1秒,示波器横坐标轴上一共14格,那么说明一屏幕的波形是14秒。我们要看14秒的波形理论上就要等待14秒。而滚屏模式下波形自右向左滚动刷新显示,可以立即看到波形出来的形态,该模式一般用来观察频率低于5Hz的波形。

示波器的余晖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答:余晖是指波形在屏幕上留下的痕迹,余晖可以设置存在的时长100ms到10s之间,也可以设置为无限余晖,意味着波形在屏幕上出现过的位置都不会消失。使用无限余辉可以测量噪声和抖动、查看变化波形的最差情形、查找定时违规或捕获罕见事件。

示波器能测多大电压?

答:示波器通道口本身的最大输入电压在CAT I 300Vrms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示波器最大只能测量有效值300V,因为信号都是通过探头衰减后进入示波器的,因此示波器能测多大电压往往取决于我们使用的探头。示波器标配的无源探头可以测到600V峰值,市面上也有高压探头可以测量几千甚至上万伏。

示波器的HDMI功能有什么用?

答:HDMI功能就是把示波器屏幕连接到投影仪,常用于教育行业给学生做演示和讲解使用,或者用于网络直播等。

示波器测量有干扰怎么办?

答:示波器的作用是还原真实的信号,性能越高的示波器,越能观察到信号的更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是发现异常问题的关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周围环境中的干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低性能示波器的灵敏度很低,在选择无视这部分干扰的同时,也漏过了很多信号本身的有用信息,从而无法进行有效正确的分析;而高性能的示波器,对于信号也提供了更多样的处理方式,可以使用垂直菜单里的带宽限制功能,能够帮您完美的滤除这部分信号,同时也可以选择平均采样、噪声抑制等等,来帮助我们达到想要的观察效果。

为什么时基调大以后移动波形会感觉波形滞后?

答:示波器在大时基档位时视觉上波形滞后的问题,是因为示波器的工作原理所造成的,示波器一屏的信号是一段时间波形,具体的时间是当前时基档位*水平方向的格数。当我们手指移动波形到一个新的位置时,示波器会重新截取信号,当时基档位较大时,截取的时间就会越长,所以会给您造成反映速度“滞后”的错觉。如果您对触发之前的信号不关心,或者不需要使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来捕捉想要的波形,那么切换示波器为滚屏ROLL模式也可以,波形就会逐步更新。

网友:
滚动模式下,波形是不真实的吧

网友:
低性能的示波器如何屏蔽干扰呢,尽量测试到真实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