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错误说我这管脚没编号,我这旁边写的数字难道不算编号吗?要怎么解决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元件编号为什么是U?-1,没有重复的吗

网友:
要进入元件库文件进行编辑修改的元件引脚,序号,名字等

网友:
你这是要生成PCB吗?

检查下

1.看看你这个元件的封装,是不是跟管脚已经一一对应了。

2.封装文件路径对不对,设置的路径是否设置好了设置对了没,你需要的封装是不是在设置的这个路径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重复的东西   没有检测到或者你修改编号

先看看器件画的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