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用自动断电功能

楼主:
有个电路带走长时间不用就自动断电的功能,请问这个是靠什么控制的,它的主芯片是EC51925A。应该是这个芯片是某个脚控制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脚,有了解这个芯片的或者这种功能的电路朋友么?

网友:
EC51925A 这个标识不像IC的型号标注

网友:
这种功能一般的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

定时间到自动控制继电器断电

当然单片机实现更容易和时间控制更精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你可以实际测绘一下别人的实际电路

网友:
没有楼主所及芯片的资料和相关信息,具体无法判断。但实现方法主要就两类:有MCU/MPU/DSP可以用软件实现,无操作时间够长则软件定时器溢出,然后执行相关操作,常见的诸如手机熄屏等都如此。另一类是用硬件实现,即单稳态电路,早期及无控制器的产品多用此法。

网友:
多谢分享,很不错,值得学习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