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马达正反转驱动

楼主:
马达5v,连接遥控器接收端,只要可以正反转就可以,不i想用继电器,因为要把体积做小,所以需要一款封装好的马达驱动。谢谢推荐!

网友:
驱动IC应该不少

电流多大呢,

网友A:
功率较高,有专用的电机驱动片。功率很小,用晶体管搭H桥的成本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较高,有专用的电机驱动片。功率很小,用晶体管搭H桥的成本很低。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率能半导体,一家专注电机驱动芯片设计公司

网友:
我们有一款,您加下我QQ 3174515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