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 6 : 小结之后,重新开始...

楼主:
接下来的测试可能都在Ubuntu 20.04系统平台上。STM32CubeIDE在这里运行得很不错,如果是联网地话,它会自动更新,在更新的时候把STM32CubeL5加上。

STM32CubeL5 是什么呢?、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L5 series (HAL, Low-Layer APIs and CMSIS, USB, File system, RTOS, TF-M - coming with examples running on ST boards)

这里边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它里边提供了基于相应的ST板子的示例。这次就先从一个LED闪动的例子开始。

调用例子的方法是这样,在新建的项目的时候选择"Board selector"右边的"Example selector"。

构造(Build)没有问题,下载的时候出现故障:

开始以为是STM32CubeL5安装得不对,于是重新下载,将下载的en.stm32cubel5_v1-4-0复制到"/home/username",然后在STM32CubeIDE中:Help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 --> From Local..

注意,这里要的是zip文件或包文件。

但是不行,它会提示文件可能已经损坏,于是返回来继续用IDE默认的安装。接下来,猜测是之前的项目中设置了“TZEN”,想在单独的Prg(STN32CubeProgrammer)将其改回来,改不成。又试图将整个芯片上的内容擦除,也不行,读一下,似乎也不行。

这下,仔细阅读出错的提示详情,发现提示是IDE自带的Programmer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就用单独安装的Prg(STN32CubeProgrammer)直接将.elf文件上载,就行了:

演示视频在这里:

网友:
居然可以在Ubuntu下使用?都没有尝试过!

网友:
在Ubuntu下安装Linux版的STM32CubeIDE和STM32CubeProgrammer,用起来很顺畅。顺便说一下,在Ubuntu下用avedude经Atmel ICE给ATmega328p下载代码一样很顺畅。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