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RTC时钟

楼主:
  1. M33LC046N RTC时钟特性
  • BCD时间,日期可达2099年
  • 周期唤醒中断
  • 闹钟功能
  • 周期信号定时输出
  • 数字调校
  • 反馈电阻集成
  • RTC计时部分不复位

    2.RTC组成

3.工作原理

4.软件实现步骤

(1)RTC初始化:不复位,只需写入当前时间
(2)读取当前RTC时间参数,确保是否正确写入到RTC中;
(3)通过串口将RTC时钟信息打印到电脑串口助手上;

  • RTC初始化
  • void MF_RTC_Init(void)
  • {
  • FL_RTC_InitTypeDef defaultInitStruct;
  • defaultInitStruct.year = 0x20;
  • defaultInitStruct.month = 0x10;
  • defaultInitStruct.day = 0x01;
  • defaultInitStruct.week = 0x03;
  • defaultInitStruct.hour = 0x00;
  • defaultInitStruct.minute = 0x00;
  • defaultInitStruct.second = 0x00;
  • //写入RTC初始时间
  • FL_RTC_Init(RTC,&defaultInitStruct );
  • }
  • 设置RTC时间参数函数
  • uint8_t RTC_SetRTC(FL_RTC_InitTypeDef* InitStructer)
  • {
  • uint8_t n, i;
  • uint8_t Result;
  • FL_RTC_InitTypeDef TempTime1;
  • for(n=0 ;n<3; n++)
  • {
  • FL_RTC_ConfigTime(RTC,InitStructer);
  • Result = RTC_GetRTC(&TempTime1); //读取确认设置结果
  • if(Result == 0)
  • {
  • Result = 1;
  • for(i=0; i<7; i++)//两者一致, 表示设置成功
  • {
  • if(((uint32_t*)(&TempTime1))[i] != ((uint32_t*)(InitStructer))[i])
  • break;
  • }
  • if(i == 7)
  • {
  • Result = 0;
  • break;
  • }
  • }
  • }
  • return Result;
  • }
  • 读取RTC当前时间
  • uint8_t RTC_GetRTC(FL_RTC_InitTypeDef* InitStructer)
  • {
  • uint8_t n, i;
  • uint8_t Result = 1;
  • FL_RTC_InitTypeDef TempTime1,TempTime2;
  • for(n=0 ;n<3; n++)
  • {
  • FL_RTC_GetTime(RTC,&TempTime1);//读一次时间
  • FL_RTC_GetTime(RTC,&TempTime2);//再读一次时间
  • for(i=0; i<7; i++)//两者一致, 表示读取成功
  • {
  • if(((uint32_t*)(&TempTime1))[i] != ((uint32_t*)(&TempTime2))[i]) break;
  • }
  • if(i == 7)
  • {
  • Result = 0;
  • memcpy((uint32_t*)(InitStructer), (uint32_t*)(&TempTime1), 7*sizeof(uint32_t));//读取正确则更新新的时间
  • break;
  • }
  • }
  • return Result;
  • }
  •     将数据打印到串口助手上,查看数据变化
  • RTC_GetRTC(&GetTime);
  • printf("RTC: 日期:20%x-%2x-%2x 星期:%x 时间:%2x:%2x:%2x \r\n",GetTime.year,GetTime.month,GetTime.day,GetTime.week,GetTime.hour,GetTime.minute, GetTime.second);

串口助手显示RTC参数

开发板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