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修一个耳机

楼主:
    才用了一年多的耳机,右边耳机有了故障,有时无声,晃动一下有时又会有声,故障频发,也许是哪里接触不良了,于是正好借此机会拆解。耳机如下图:

    外表看了一圈,没有找到拆解的地方,于是只好先将海绵罩子拆卸。海绵罩子是卡在耳机上的,小心地找到卡口,将海绵罩子从卡口中脱离,如下图:

    然后象钥匙圈一样慢慢旋转一圈,就可以将海绵罩子取下:

    取下海绵罩子后,发现有个螺丝孔,拆卸下固定螺丝:

    用划针轻轻地从螺丝孔里将耳机的后盖顶出缝隙,就可以将后盖取下:

    后盖是通过三个卡口扣在耳机上,然后用一颗螺丝固定的:

    取下后盖就可以看到耳机的发光板,发光板是通过三基色LED灯来发出绚丽多彩的颜色:

    拆卸了后盖,其他的就容易拆卸了:

    发光板是通过四个螺丝固定在耳机上:

    将固定螺丝取出,拆卸发光板,露出耳机内脏:

    左侧的耳机中有一块解码板,是将接收到的USB数据还原成声音信号,同时控制器音量和控制三基色LED发光:

    用万用表检测,通往右侧耳机的线路似乎没有断路现象,为了保险起见,决定另外加两根线来连接右侧的耳机。从坏鼠标中拆出了两根细线准备替换,但圆弧的耳机架很难穿过,于是只好拆下两根钢条,将护头带铺平,先用一个细钢丝穿进出来引导替换线:

    替换线穿好之后,开始焊接操作。找到通往右侧耳机的焊点,将替换线焊好:

    同样在右侧耳机中也用替换线焊接好:

    再依次将发光板、后盖和海绵罩装好,耳机就复原了:

    本次拆解难点在于如何取出后盖:开始试图用美工刀从外边撬开,但不成功;后来尝试用吸盘来吸,也宣告失败;最后才想起用划针从螺丝孔里往外顶,这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A:
这个还是发光耳机呢

耳机导光板材料其实就是一般是亚克力板,本身不发光,配合LED光源发光

网友B:
电子工程师干这方面最厉害了!哈哈!

网友:
还是大口径喇叭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发光耳机呢 耳机导光板材料其实就是一般是亚克力板,本身不发光,配合LED光源发光

是的,是靠三基色的LED发光,在导光板上呈现出平面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工程师干这方面最厉害了!哈哈!

    因为不清楚结构,开始拆海绵罩时竟然将卡口掰断了一块,只好用万能胶粘回去了,好在不影响外表美观。

网友C:
耳机发光、机箱发光。。。。。真的有这种需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发光、机箱发光。。。。。真的有这种需求吗?

噱头而已,增加卖点。

网友D:
这么好的耳机都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耳机都拆了啊

    因为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右侧喇叭时响时不响,所以才拆卸查看,同时添加了细线排除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发光、机箱发光。。。。。真的有这种需求吗?

我觉得是为了酷炫感觉,就像KTV酒吧灯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