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池鼓包了,去哪里掏一个电池

楼主:
HP笔记本电池鼓包了,型号HT03XL,去哪里掏一个电池。售后说需要厂家发货,时间很长,让自己买。原厂的电池也就用了1年多,之前外置的笔记本电池也没见鼓包,内置的开始鼓包了,有没有换过不错的电池厂家可以推荐?

网友A: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换电芯可以换,需要很小心

弄不好还要刷参数才能用

网友:
最好是测量一下电芯的容量、端电压和内阻的一致性

不然换的电池包很快就不能用

网友:
之前外置的笔记本没有电池鼓包的,只是容量少了而已,这次鼓包,键盘都受影响了。

打算买一个型号的新电池,但是担心网上买的可能会有旧电池。不知道哪家的电池靠谱

网友B:
担心他们旧电池修复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担心他们旧电池修复的啊

他们就是这样高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们就是这样高滴

咋办呢,偶尔出门还是希望有个电池,到哪里买一个呢,求推荐

HP笔记本才用了1年多,电池就鼓包了。导致触摸板附近的右键乱弹。不知道为什么把电池内置了,外置的电池没见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办呢,偶尔出门还是希望有个电池,到哪里买一个呢,求推荐 HP笔记本才用了1年多,电池就鼓包了。导 ...

六楼说的地方也是可以挑挑的,但质量不一定有保证

自己买电芯更换很麻烦,锻炼一下动手能力而已,也是能换好的,网上不缺教程

但自己如果不是搞电池的,没有专业测试东西

找售后死贵,质量可能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angkls 发表于 2021-2-28 12:34 咋办呢,偶尔出门还是希望有个电池,到哪里买一个呢,求推荐 HP笔记本才 ...

笔记本原装的电池仅仅用了一年多,所以,不太想找原厂售后了,自己找一个,来这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跟我类似的,买过笔记本内置电池的,求个推荐。

不明白为什么内置的电池鼓包,外置的电池就不鼓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原装的电池仅仅用了一年多,所以,不太想找原厂售后了,自己找一个,来这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跟我类 ...

电池鼓包的原因,有可能是使用造成的,比如长时间不拔电源线,电池内部容量没有进行循环,长时间没有进行过深度放电和充电,或是使用环境温度变化,比如夏天散热没解决好,等等都是容易鼓包的。

网友C:
楼主的电池包怀疑是厂商 ,用了劣质的电芯,因为才使用了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池包怀疑是厂商 ,用了劣质的电芯,因为才使用了1年

2019年买的,用了一年多,鼓包一段时间了,超过一年厂家肯定不管,发现时候不太厉害,没管他,现在已经影响到键盘了,不得已,拆了下来,想换一个吧,厂家周期长,价格也贵,并且原装的都这个样子,所以,对他们不太信任,打算自己买一个电池,就想来看看哪位买过电池,找个靠谱的电池卖家。别我买回来,两天再自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照片看看。

发帖时候记得就发照片了,今天再补一张照片

网友D: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供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504-1-1.html

买一个品牌的自己换上吧

网友E:
应该有能够直接替换的兼容品,淘宝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能够直接替换的兼容品,淘宝上找找。

每个卖家都说自己的挺好,就是来看看有没有类似经历的,之前的外置电池没见鼓包的,换内置的开始鼓包了。也只能这样,找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供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504-1-1.html 买一个品牌的自己换 ...

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