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在Cadence的Psipce上的库实在找不到以下这几个

楼主:
Pspice现成的库里这些芯片都没有,在网上也没有搜索到,想着找功能一样可以替换的,却又不知道叫什么,该怎么找?有哪位大佬认识这几个,或者知道用什么替代的,麻烦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
官网如果没有Pspice仿真库文件,不好搞

网友:
P1 和 P2 是接插件,一个引脚对应一个电路节点。

U1 是 TI 的电平转换器:

U4 是 Infineon 的 IGBT 驱动器:

M7 是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MORNSUN) 的 IGBT 驱动器专用DC/DC 模块电源:

网友:
按楼上的试试

网友:
3楼的是数据手册,不是仿真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