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W25Q16读写及应用

楼主:
在老版的CH32V103开发板上带有W25Q16存储器,可存放图库和字库等相对固定的数据内容。而在新版的开发板上,该器件被去除了,但我们不妨为它配上一个外挂的W25Q16模块来使用。

模块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模块接口电路

在老版的开发板上,W25Q16的读写电路如图2所示,为此我们可以为片选引脚CS添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图2  板上W25Q16读写电路

外挂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形式如图3所示:

图3 外挂模块连接

具体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CS   —— PA2

    DO   —— PA6(SPI1_MISO)

    WP   —— 3.3V

    DI   —— PA7(SPI1_MOSI)

    CLK  —— PA5(SPI1_SCK)

    HOLD —— 3.3V

测试程序可直接使用厂家提供的例程,其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8 datap[SIZE];
         u16 Flash_Model;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SPI_Flash_Init();
         Flash_Model = SPI_Flash_ReadID();
         switch(Flash_Model)
         {
                  case W25Q80:
                       printf("W25Q80 OK!\r\n");
                       break;
                  case W25Q16:
                       printf("W25Q16 OK!\r\n");
                       break;
                  case W25Q32:
                       printf("W25Q32 OK!\r\n");
                       break;
                  case W25Q64:
                       printf("W25Q64 OK!\r\n");
                       break;
                  case W25Q128:
                       printf("W25Q128 OK!\r\n");
                       break;
                  default:
                       printf("Fail!\r\n");
                  break;
         }
         printf("Start Erase W25Qxx....\r\n");
         SPI_Flash_Erase_Sector(0);
         printf("W25Qxx Eras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0x0,SIZE);
         printf("%s\r\n", datap );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Write W25Qxx....\r\n");
         SPI_Flash_Write((u8*)TEXT_Buf,0,SIZE);
         printf("W25Qxx Writ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0x0,SIZE);
         printf("%s\r\n", datap );
         while(1);
}

有程序可以看出,它不但对W25Q16有效,而且几乎对整个W25Q效率都是有效的。

经读写验证,其效果如图4所示,说明验证成功。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为开发板构建一个自己的字库了。

图4 读写效果

网友A:
看来外挂的外挂的W25Q16也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外挂的外挂的W25Q16也照样用

没错!

网友B:
很有实用价值哦,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实用价值哦,感谢感谢

网友:
经典spi设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