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电机控制基础——定时器基础知识与PWM输出原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7028-1-1.html)介绍了定时器的**输出**功能,本篇介绍定时器的**输入**功能。

楼主:
# 1 问题引出
在单片机与嵌入式开发中,某些场景需要捕获传感器的高电平(或低电平)信号的持续时间,如红外解码信号、编码器输入信号等。
如下图,以单一的一段高电平输入信号为例,如何测量这段高电平的时间呢?
从直观上理解,就是要不断的检测这个信号,当信号从0变到1时,记录一个时间,再从1变到0时,记录另一个时间,两个时间差就是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了。那具体要怎么编程呢?这就要用到定时器了。
# 2 定时器的捕获原理
上篇介绍了定时器的输出功能,本篇是利用定时器的输入功能,来计算脉冲时长。如下图:
- 定时器的CNT计数器在不停的计数
- 首先配置定时器的输入通道为上升沿捕获,这样当检测到从0到1的跳变时,CCR1就会先保存当前的CNT值,同时CNT会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 然后将定时器的输入通道为下降沿捕获,当检测从1到0的跳变时,CCR2就会先保存当前的CNT值
- 在这期间,CNT的计数值可能会溢出,这不影响,记录下溢出的次数,并重新开始计数即可
- 最终,t2-t1的高电平时间,就可以通过N次的溢出时间加CCR2保存的时间来计算获得了
# 3 定时器常用的寄存器
上篇介绍了定时器输出PWM时用到的几个寄存器(CR、CCMR、CNT、PSC、ARR、CCR等),这里再介绍几个捕获信号时需要用到的几个寄存器:
## 3.1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CCMR1
CCMR寄存器上篇已有介绍,只是上篇仅介绍了输出模式下的功能,本篇再介绍一下它在输入模式下的功能:
这些通道可用于**输入(捕获模式)**或**输出(比较模式)模式**。通道方向通过配置相应的 CCxS 位进行定义。此寄存器的所有其它位在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下的功能均不同。对于任一给定位
- OCxx 用于说明通道配置为输出时该位对应的功能
- ICxx 则用于说明通道配置为输入时 该位对应的功能
因此,必须注意同一个位在输入阶段和输出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
这里仅先介绍**输入模式**下的功能:
- 位 15:12 **IC2F**:输入捕获 2 滤波器 (Input capture 2 filter)
- 位 11:10 **IC2PSC[1:0]**:输入捕获 2 预分频器 (Input capture 2 prescaler)
- 位 9:8 **CC2S**:捕获/比较 2 选择 (Capture/compare 2 selection)
用法参照下面的CC1S通道1
- 位 7:4 **IC1F**:输入捕获 1 滤波器 (Input capture 1 filter)
数字滤波器由事件计数器组成,每 N 个事件才视为一个有效边沿:
- 0000:无滤波器
- 0001~1111:其它频率的滤波器
- 位 3:2 **IC1PSC**:输入捕获 1 预分频器 (Input capture 1 prescaler)
此位域定义 CC1 输入 (IC1) 的预分频比。只要 CC1E=0(TIMx_CCER 寄存器),预分频器便立即复位。
- 00:无预分频器,捕获输入上每检测到一个边沿便执行捕获
- 01~11:每发生 2 (4、8)个事件便执行一次捕获
- 位 1:0 **CC1S**:捕获/比较 1 选择 (Capture/Compare 1 selection),此位域定义通道方向(输入/输出)以及所使用的输入。
- 00:CC1 通道配置为输出
- 01:CC1 通道配置为输入,IC1 映射到 TI1 上
- 10:CC1 通道配置为输入,IC1 映射到 TI2 上
- 11:CC1 通道配置为输入,IC1 映射到 TRC 上。此模式仅在通过 TS 位(TIMx_SMCR 寄存器)选择内部触发输入时有效
注: 仅当通道关闭时(TIMx_CCER 中的 CC1E = 0),才可向 CC1S 位写入数据。
## 3.2 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CCER
我们要用到这个寄存器的最低 2 位, CC1E 和 CC1P。
- 位 15、11、7、3**CCxNP**:捕获 /比较x 输出极性 (Capture/Comparex output Polarity)。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出: CCxNP 必须保持清零。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入:此位与 CCxP 配合使用,用以定义 TI1FP1/TI2FP1 的极性。请参见 CCxP 说明。
- 位 14、10、6、2保留,必须保持复位值。
- 位 13、9、5、1**CCxP**:捕获 /比较x 输出极性 (Capture/Comparex output Polarity)。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出**:
- 0:OCx 高电平有效
- 1:OCx低电平有效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入**:
CCxNP/CCxP 位可针对触发或捕获操作选择 TI1FP1 和 TI2FP1 的极性。
- 00:非反相/上升沿触发
电路对 TIxFP1 上升沿敏感 (在复位模式、外部时钟模式或触发模式下执行捕获或触发操作), TIxFP1 未反相 (在门控模式或编码器模式下执行触发操作)。
- 01:反相/下降沿触发
电路对 TIxFP1 下降沿敏感 (在复位模式、外部时钟模式或触发模式下执行捕获或触发操作), TIxFP1 反相 (在门控模式或编码器模式下执行触发操作)。
- 10:保留,不使用此配置。
- 11:非反相/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
电路对 TIxFP1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敏感(在复位模式、外部时钟模式或触发模式下执行捕获或触发操作),TIxFP1 未反相(在门控模式下执行触发操作)。编码器模式下不得使用此配置。
- 位 12、8、4、0**CCxE**:捕获 /比较 x 输出使能 (Capture/Comparex output enable)。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出**:
- 0:关闭––OCx 未激活
- 1:开启––在相应输出引脚上输出 OCx信号
- CCx 通道配置为**输入**:
此位决定了是否可以实际将计数器值捕获到输入捕获/比较寄存器 1 (TIMx_CCR1) 中。
- 0:禁止捕获
- 1:使能捕获
## 3.3 DMA/中断使能寄存器DIER
我们需要用到中断来处理捕获数据,所以必须开启通道 1 的捕获比较中断,即 **CC1IE **设置为 1 。
- 位 15、13、7、5 保留,必须保持复位值。
- 位 14 **TDE**:触发 DMA 请求使能 (Trigger DMA request enable)
- 位 12~位9 **CCxDE**:捕获/比较x DMA 请求使能 (Capture/Compare 1 DMA request enable)
- 位 8 **UDE**:更新 DMA 请求使能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位 6 **TIE**:触发信号(TRGI)中断使能 (Trigger interrupt enable)
- 位 4~位1 **CCxIE**:捕获/比较x 中断使能 (Capture/Compare 1 interrupt enable)
- 位 0 **UIE**:更新中断使能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4 编程
## 4.1 定时器初始化
### 4.1.1 GPIO初始化
这里用到的是定时器5的通道1,根据STM32F407的数据手册“3 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中的“Table 9.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复用引脚说明表,可以看到定时器5通道1对应的引脚位A0,所以使用A0作为信号的输入引脚。
因此程序中对A0引脚可以这样配置,注意一定要**配置引脚的复用功能**:
```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输入信号的GP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5); //PA0复用位定时器5
```
### 4.1.2 时基初始化
使用定时器,时基初始化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设置一些计数的频率与溢出值(自动重装载值):
```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TIM_TimeBaseStructure; /*时基 结构体*/
/*时基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 自动重装载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Structure);
```
### 4.1.3 输入通道初始化
将定时器的通道1设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c
TIM_ICInitTypeDefTIM5_ICInitStructure; /*输入通道 结构体*/
/*输入通道初始化,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上升沿捕获 */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 允许更新(溢出)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 关于配置CCMR1、CCER寄存器
CCMR1:
CCER:
`TIM_ICInit`函数对应于输入通道的初始化,其实就是操作`CCMR1`、`CCER`寄存器:
```c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 TI1 配置 */
TI1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设置中断捕获预分频值 */
TIM_SetIC1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省略...*/
}
}
static void TI1_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olarity, uint16_t TIM_ICSelection,uint16_t TIM_ICFilter)
{
uint16_t tmpccmr1 = 0, tmpccer = 0;
/* 关闭通道1: 复位CC1E位 */
TIMx->CCER &= (uint16_t)~TIM_CCER_CC1E;
tmpccmr1 = TIMx->CCMR1;
tmpccer = TIMx->CCER;
/* 通过设置CC1S选择为输入模式, 并配置滤波器 */
tmpccmr1 &= ((uint16_t)~TIM_CCMR1_CC1S) & ((uint16_t)~TIM_CCMR1_IC1F);
tmpccmr1 |= (uint16_t)(TIM_ICSelection | (uint16_t)(TIM_ICFilter << (uint16_t)4));
/* 选择CC1P极性并设置CC1E位 */
tmpccer &= (uint16_t)~(TIM_CCER_CC1P | TIM_CCER_CC1NP);
tmpccer |= (uint16_t)(TIM_ICPolarity | (uint16_t)TIM_CCER_CC1E);
/* 写数据到 TIMx 的CCMR1 和 CCER 寄存器 */
TIMx->CCMR1 = tmpccmr1;
TIMx->CCER = tmpccer;
}
void TIM_SetIC1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
TIMx->CCMR1 &= (uint16_t)~TIM_CCMR1_IC1PSC; /* 复位IC1PSC位 */
TIMx->CCMR1 |= TIM_ICPSC; /* 设置IC1PSC值 */
}
```
- 关于配置DIER寄存器
`TIM_ITConfig`函数对于中断的开启,其实就是操作`DIER`寄存器:
```c
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 使能中断 */
TIMx->DIER |= TIM_IT;
}
else
{ /* 失能中断 */
TIMx->DIER &= (uint16_t)~TIM_IT;
}
}
```
### 4.1.4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定时器中断的使能设置已在上面的定时器配置中设置,这里只是进行常规的配置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
```c
/*定时器中断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
## 4.2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此处用到了两个全局变量,用于辅助实现高电平捕获。其中:
- `TIM5CH1_CAPTURE_VAL`用来记录捕获到下降沿的时候 TIM5_CNT的值。
- `TIM5CH1_CAPTURE_STA`用来记录捕获状态,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寄存器那样来使用 。其各位描述下:
```c
u8TIM5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当中一个自制的寄存器使用,初始为0)
u32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TIM2/TIM5是32位)
/**
*
@brief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1000 0000)
{
/*定时器溢出中断*/
if(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之前标记了开始信号(0100 0000)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 /* 高电平太长了,计数溢出了 (0011 1111) */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 (强制)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1000 0000) */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FFFF;/* 因为溢出次数N不能再加了,就将当前的捕获值设置为32位的最大值,等效Nmax+1*/
}
else /* 正常情况是不会溢出,最终得出正确的高电平时间 */
{
TIM5CH1_CAPTURE_STA++; /* 累计定时器溢出次数N */
}
}
else
{
/* 还没有捕获到信号时,定时器溢出后什么也不做,自己清零继续计数即可 */
}
}
/*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if(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
{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结束信号)*/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 之前标记了开始信号(0100 0000) */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1000 0000) */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 CC1P=0 重新设置为上升沿捕获,用于下次捕捉信号 */
}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 上升沿(起始信号) */
else
{
TIM5CH1_CAPTURE_STA=0; /* 清空 捕获状态寄存器 */
TIM5CH1_CAPTURE_VAL=0; /* 清空 捕获值 */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0100 0000) */
TIM_Cmd(TIM5,DISABLE ); /* 关闭定时器5 */
TIM_SetCounter(TIM5,0); /* 清空CNT,重新从0开始计数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TIM_Cmd(TIM5,ENABLE ); /* 使能定时器5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再来对比一下这张图:
- 初始化时设置为上升沿触发,触发后(起始信号),清空CNT,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在之后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多次定时器计数溢出,即TIM5CH1_CAPTURE_STA++(使用低6位),也即N的值
- 最后捕捉到下降沿(结束信号),TIM5CH1_CAPTURE_VAL获取当前CNT的值,也即CCRx2的值
再看主函数中:
```c
while(1)
{
/*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1000 0000)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获取溢出的次数N (0011 1111) */
temp*=0XFFFFFFFF; /* 溢出时间总和 = N*溢出计数值 */
temp+=TIM5CH1_CAPTURE_VAL; /* 总的高电平时间 = 溢出时间总和 + 下降沿时的计数值*/
printf("HIGH:%lld us\r\n",temp);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5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当检查`TIM5CH1_CAPTURE_STA`为捕获到1次高电平后,打印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 总的高电平时间 =**N**(TIM5CH1_CAPTURE_STA的低6位) * **ARR**(溢出计数值)+ **CCRx2**(下降沿时的计数值)
> 附:一些寄存器简写的全称
>
> - ARR:auto-reload register 自动重载寄存器
>
> - CCR:capture/compare register 捕获/比较寄存器
>
> - PSC:prescaler 预分频器
>
> - CNT:counter 计数器
>
> - SR:status register 状态寄存器
>
> - CCMR:capture/compare mode register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
>
> -CC1S:Capture/Compare 1 selection 捕获/比较1模式选择
>
> -OC1M: Output compare 1 mode 输出比较1模式
> -OC1PE:Output compare 1 preload enable 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 -IC1F:Input capture 1 filter输入捕获1滤波器
> -IC1PSC:Input capture 1 prescaler 输入捕获1预分频器
>
> - CCER:capture/compare enable register 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
>
> - CC1P:Capture/Comparex output Polarity 捕获 /比较1输出极性
> - CC1E:Capture/Comparex output enable 捕获 /比较1输出使能
>
> - SMCR:slave mode control registe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
> - DCR:DMA control register DMA 控制寄存器
>
> - DIER:DMA/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DMA/中断使能寄存器
>
> - DMAR:DMA address for full transfer 全传输 DMA 地址
>
> - OR:option register 选项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