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锂电池升压方案

楼主:
负载是个Led,电压是5.5-7.5v,电流50mA。 供电是3.7V-4.2V的锂电池。 板子上就是一个按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要可以长时间待机。 我思路是想用4056给锂电池充电,然后再找升压9V的芯片,再用9v接电阻给LED供电,但考虑到需要长时间待机,想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led驱动芯片,用起来很省事。

网友B:
 负载并不大,PT130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led驱动芯片,用起来很省事。

什么型号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并不大,PT1301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哦?谢谢

型号非常多,比如ME2212、RY3730等等。

网友:
如果只是驱动LED,没必要搞什么待机,用自锁电源开关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非常多,比如ME2212、RY3730等等。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