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这种数码管

楼主:
想知道这个数码管的引脚参数,有谁了解

网友:
LCD 显示屏通常是定制(非标)的,所以很难找到资料。

看偶头像,这个屏就是自己设计的。

LZ 找这个屏的资料是要 DIY 吗?

网友:
没有型号标识么

网友:
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定制屏,不好找资料

网友:
硅胶斑马条别名是导电橡胶连接器,俗称为斑马条,由导电硅胶和绝缘硅胶交替分层叠加后硫化成型。

网友A:
这种屏自己是可以试验出来的,我就试验过好几个,先把屏幕的玻璃对这阳光不同角度观看,看一共有多少引脚,然后使用220VAC到5Vac左右的交流变压器,5V输出串联几百K的电阻,测试COM 和SEG,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字段型液晶片,正常需要专门的驱动器来点亮。

用万用表笔的红黑表笔(通断档)去随意点触斑马条引脚,或者是尖的烙铁头(带电,温度调低一些)去点触,一般能看到点中的引脚对应的字段。尤其是万用表一个表笔在seg脚,另一个表笔在com脚。不要长时间通电接触,0.5秒左右的接触时间就可以。

网友:
这种的还真是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自己是可以试验出来的,我就试验过好几个,先把屏幕的玻璃对这阳光不同角度观看,看一共有多少引脚, ...

从电路板上看是一共19个脚

网友:
这是液晶屏,不是数码管。先仔细依靠反光找角度看引线规律,可大致区分COM和SEG引脚,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压在导线橡胶上给COM和SEG脚通电观察,应很快可以找到引线规律。也可以用手捏住一根表笔的金属部分,然后将另一表笔在AC220V插座的引线上绕几圈,利用分布电容感应交流电来测。

网友:
不规范的显示设计,不是标准设计

网友:
定制 LCD段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