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时间既然是越短越好,那么直接用72M不就更好?为什么还要分频呢?分频不是...

楼主:
ADC转换时间既然是越短越好,那么直接用72M不就更好?为什么还要分频呢?分频不是更慢了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ADC用72M

ADC有这么高的分辨率么

网友:
分频,是因为ADC转换得没有那么快,不能工作于那么高的时钟频率上。

网友:
采样时间越短越好,不过受器件性能限制,频率不能高于数据手册中指定的参数。所以如果你选择了一个高的时钟主频,它并不能直接传给ADC时钟,必需要经过分频使其满足要求。

另外实际应用时ADC的采样率也未必就是越高越好,需要和具体应用相结合。比如单片机的ADC最高支持4MSPS,实际你用到500KSPS就够用,这时就需要调整时钟等让采样率符合实际需求。

网友:
与ADC的采样频率有关

时间越短越好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
应该是到了ADC的极限了,所以需要分频,你可试着不分频是否能正常采集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