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锂聚合物电池鼓包的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今天看到两个锂离子电池鼓包的帖子:

1、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504-1-1.html

2、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685&page=1#pid3044470

想起之前在用的四旋翼锂聚合物电池,容量下降是不是因为电池鼓包,因此想谁有锂聚合物电池鼓包的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A:
这个很常见,也没什么特殊的,就电池外观明显凸起而已,还要照片?

网友:
容量下降未必就一定鼓包,但鼓包必然容量已下降。

网友:
鼓包的电池一般都扔了,图片网上很多,随便搜搜就有

网友:
为什么鼓包,原因比较多的

鼓包,一定会使容量下降的

内阻和容量是有直接关系的

内阻对温度是最为敏感的

低温下电池容量下降又是最厉害的

低温电池内阻也是过大的

网友:
冬天充不饱,夏天易过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常见,也没什么特殊的,就电池外观明显凸起而已,还要照片?

因为我听说里聚合物电池鼓包比较危险,有可能炸裂,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B:
那就是我没有表达准确,我想要看的是里聚合物电池的炸裂照片。

我说的是这种航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听说里聚合物电池鼓包比较危险,有可能炸裂,是这么回事吗?

是有这种可能,但概率极小。电池鼓包通常是一种慢性过程,相当比例的软包装电池都最终会发生鼓包,但炸裂与此关联极小。炸裂是短时内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气体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大量产生,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我没有表达准确,我想要看的是里聚合物电池的炸裂照片。   我说的是这种航模电池:

这可不是炸裂,应该是涨裂。有些带外部硬包装的电池在电池鼓包后可能会涨裂外包装,炸的话,外观可不是这样,裂口会大得多,且有内容物抛出,甚至很可能着火。

“涨”和“炸”,一字之差,性质截然不同,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
电池鼓包的原理是啥?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