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TIM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
            CH32V103有7个定时器,

            1个16位高级定时器,包含通用定时器功能,并自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提供用于电机控制的PWM,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提供多达4个用于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脉冲计数的通道和增量编码器输入,

            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和窗口型),

            系统时间定时器:64位自增型计数器.

            我手中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要一秒以上才能读取一次,所以就要用一个定时器来定时1.3秒读取一次,详细配置如下:

/*
 * TIM2用作DHT11更新时基
 * 1.3秒更新一次
 */
void TIM2_Base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3000-1;//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 ENABLE);//配置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配置起来不难和ST差不多,不同点在中断控制器上.对比如下:

CH32V103C8T6,沁恒微电子的RSIC-V架构32位通用型MCU,支持IMAC指令集,内置快速可编程中断控制器(PFIC– Programmable Fast Interrupt Controller)。PFIC是该公司自研设计的结构,所以用法上有独自的特色。

 PFIC 控制器
 44+3个可单独屏蔽中断,每个中断请求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位、状态位
 提供一个不可屏蔽中断NMI
 2级嵌套中断进入和退出硬件自动压栈和恢复,无需指令开销
 4路可编程快速中断通道,自定义中断向量地址

CH32V103C8T6在中断写法上,书写一个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为其声明中断属性,即在函数名前添加__attribute__((interrupt())),这样IDE在进行编译时,会将此函数体识别为中断服务函数,主动添加“压栈出栈”处理及中断返回指令。例如:在ch32v10x_it.c的顶部有如下写法.

void NMI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中断服务函数中只要置位即可,处理交给while.

/*******************************************************************************
* Function Name  : TIM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Handl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RESET){
      DHT11_Updata = 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然后主程序去处理就好了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初始化
	GPIO_Toggle_INIT();
	EXTI0_INT_INIT();
	SPI1_Init();
	DHT11_Init();
	ADC_Function_Init();
	DMA_Tx_Init();
	OLED_Init();
	TIM2_Base_Init();

	Opening_page();//启动页
	OLED_Clear();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启动ADC转换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1.3秒中断一次
	while(1)
  {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0) ? (i=Bit_SET):(i=Bit_RESET));
	    if(exti0_status == 0)       //光敏电阻感到光
	    {
	        OLED_DisPlay_On();      //开启OLED
	        TIM_Cmd(TIM2,ENABLE);
	        if(DHT11_Updata == 1)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 SUCCESS)
	            {
	                Main_page();        //成功显示温湿度,ADC电压值
	            }else
	            {
	                OLED_Clear();
	                DHT_ERR();          //失败显示错误
	            }
	            DHT11_Updata = 0;
	        }
	        MQ_7_Vol();
	    }else
	    {
	        OLED_DisPlay_Off();     //关闭oled
	        TIM_Cmd(TIM2,DISABLE);  //关闭定时器
	    }
	    Delay_Ms(150);
  }
}

这里TIM2只是用作了DHT11更新时基,其他神马和ST差不多,唯一不同点便是这中断的写法了.

网友A:
PFIC 这种结构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B:
如果代码结构基本相同是不是可以使用ST的cubemx生产配置代码 然后再加入到CH32V103的工程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代码结构基本相同是不是可以使用ST的cubemx生产配置代码 然后再加入到CH32V103的工程里来

要更换驱动文件,还要对比st的寄存器是否相同,另外中断管理器用的不一样需要更改.但可以和自家的ch32f103共用一套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FIC 这种结构的优势是什么

沁恒加入了硬件压栈出栈,其他和nvic差不多,大概GPS和GNSS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沁恒加入了硬件压栈出栈,其他和nvic差不多,大概GPS和GNSS的区别吧!

主要就是硬件压栈出栈

明白一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