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给个建议或者方案,谢谢了。

楼主:
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目前手上有一连锁店 每个门店有4个监控画面都是 使用海康7100和7800系列录像机。全部绑定她们公司一个手机号。

问题的她们办公室是用电脑下载海康4200软件登入查看每个门店监控,但是4200开启64画面同事预览的时候非常卡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还是需要增加什么设备不让实时画面那么卡。

电脑配的是I5CPU  2G独立显卡

网友A:
改成4画面预览试下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改成4画面试试。如果4画面OK,那么多半是网络带宽不够。按照1路1080p视频带宽4M算的话,64路就是256M带宽,一般小型办公场地也就100M带宽,首先要确认你们那上游带宽是否够用。

网友:
大约有2种可能,一是电脑的性能不够,二是网络带宽不够,CTRL+ALT+Del进任务管理器,看CPU占用率和网络占用率,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改成4画面试试。如果4画面OK,那么多半是网络带宽不够。按照1路1080p视频带宽4M算的话,64路 ...

同意该说法

网友C:
64路实时视频流需要很大的传输带宽,这个必须用高带宽专网才能满足需要。带宽问题可以通过降低画面分辨率甚至进一步减少画面数来改善,如果能采用高压缩率算法后再传输、解压也会有改善,但这对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要求会高很多,而且原来的软件如果不支持,那需要自己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我估计宽带和电脑性能都有点勉强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应该是宽带速度不够

网友:
带宽原来100兆电信改200兆 ,难不成要换成专线? 接下来他们还有打算增加门店后续要怎么办?电脑资源管理器里面看了有时候运行90%有时候5-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4画面预览试下

客户要求越多画面在线预览越好,单纯4画面8画面我就直接只用萤石云软件了不用海康4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4路实时视频流需要很大的传输带宽,这个必须用高带宽专网才能满足需要。带宽问题可以通过降低画面分辨率甚 ...

我的意思那有没有什么产品设备可以缓解这样 的问题呢?必须使用专网我提过客户公司那边也可以接受,但是 我怕专网配备后还是不理想卡就没得解释了。感觉4200软件本身就有bug有点卡。 人家店面还在持续增加中后续会在软件中继续增加设备要调取画面超出64画怎么办?

海康的3000C系列能否在这样环境下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那有没有什么产品设备可以缓解这样 的问题呢?必须使用专网我提过客户公司那边也可以接受,但是 ...

前面都说了,带宽不足要么换专线提升带宽,要么高压缩率传输,这需要你自己写软件。可见,这根本不是用什么设备能解决的。换电脑很容易,长期成本也远低于专线租金,完全可以忽略电脑的支出。至于感觉海康威视软件有bug,这个在网上搜搜,看别人如何反映。另外你去问问海康威视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应该有相关的网络带宽、计算机配置之类的最低要求和典型要求,真有bug他们也应该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那有没有什么产品设备可以缓解这样 的问题呢?必须使用专网我提过客户公司那边也可以接受,但是 ...

画面数超出,带宽和计算机处理能力、存储能力等都要跟上。软件有极限,同样去问清海康威视的技术支持,极限支持下的带宽数据和计算机配置他们肯定清楚,你要客户照着做就是。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开启流媒体服务器?
想要这么多监控画面宽带速度不够,受不了太大的网络压力会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都说了,带宽不足要么换专线提升带宽,要么高压缩率传输,这需要你自己写软件。可见,这根本不是用什 ...

海康技术很坑的让我建中心数据站 买服务器 十几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买完服务器还是租用还要交钱每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开启流媒体服务器? 想要这么多监控画面宽带速度不够,受不了太大的网络压力会卡的

流媒体服务器什么?是不是要一台服务器然后和软件配合。我在4200软件里面有看见那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流媒体服务器什么?是不是要一台服务器然后和软件配合。我在4200软件里面有看见那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

一定是要服务器的,无论叫什么名字

64路实时视频流只靠带宽和增大计算机配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流媒体服务器什么?

流媒体服务器可避免视频编码设备网传性能不足导致,无法访问,支持大量用户网络访问,共享监控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技术很坑的让我建中心数据站 买服务器 十几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买完服务器还是租用还要交钱每年

那说明你没有找对人或者你没有说清你的需求。

如果规模很大,自建服务器是必须的,海康威视有大量这样的客户。如果你的客户只是看看64路视频,那你降低分辨率在一般商用网络的带宽上就能跑起来,但扩充性很有限,网络带宽是个瓶颈,规模大到一定,硬件平台也会成为制约。大型监控网络一定要用服务器结构,该结构可扩充性非常好,需要扩充时,增加点机架设备即可,不用整体换新,成本反而低。

这里需要注意“服务器”的概念。服务器有软件上的和硬件上的,普通计算机运行服务器软件在功能上就是服务器,包括你正用的运行4200软件的i5计算机。而且前述“自建服务器”、“机架”之类以及海康方面说的“服务器”都指的是硬件上的服务器。硬件服务器也是计算机,只是为了专用于服务器做了增强,系统结构甚至处理器都与普通PC不同,价格自然是高很多。

网友:
实时监看非常占用带宽, 而且是同时看64个画面,建议可以分几组轮切,有问题时再固定定点看某几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