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驱动和电阻抗匹配电路设计

楼主:
10芯积分

求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和电阻抗匹配电路设计,怎么进行阻抗匹配设计。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比如换能器有大有小,,什么用途的

网友:
再说这电路的匹配,有多种形式,比如串联终端匹配,并联终端匹配,

差分的匹配多数采用终端的匹配;时钟采用源段匹配
然后就是匹配电阻的选择和计算
通用比如有50欧,有75欧

网友:
比如很多射频系统中,都用50欧姆的阻抗
电视TV和广播FM接收系统中,系统阻抗基本上都是75欧姆

网友B:
阻抗匹配设计要根据你这个实际应用的场合,布局,系统参数等一起来确定,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无法给出具体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比如换能器有大有小,,什么用途的

大佬,那我能问一下,我设计超声波换能器驱动和电阻抗匹配电路,来实现超声电源输出效率提升,及换能器电信号的波形质量优化。 超声波换能器不是容性的吗,如果我串联电感,进行阻抗匹配。怎么显示我匹配的成功了。是不是还要设计超声波接收电路。看他的回波信号。经过放大采集来的电压,比原先是否上升,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设计要根据你这个实际应用的场合,布局,系统参数等一起来确定,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无法给出具体的 ...

不是什么实际应用的场合,就是设计一个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加入阻抗匹配电路,使得超声电源输出效率提升,及换能器电信号的波形质量优化。

就如同 ,用STC12C5A60S2产生40KHZ的方波,经过推挽电路,驱动小型超声换能器。

我想问问有什么类似的方案。

网友C:
如图,单片机发40kHZ的方波,经推挽电路放大电压,驱动 超声波换能器。

这个阻抗匹配,就是接在推挽电路和换能器之间,对吧。就匹配一些电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图,单片机发40kHZ的方波,经推挽电路放大电压,驱动 超声波换能器。 这个阻抗匹配,就是接在推挽电路 ...

楼主有解决相应的问题吗,我也需要做换能器的方案,但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涉及到知识盲点了,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点思路,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解决相应的问题吗,我也需要做换能器的方案,但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涉及到知识盲点了,不知道楼 ...

网友:
我也要做一款这样的电话,也是有知识盲点了。我现在在看丙类驱动的设计,有点参考作用,但是要熟悉,还要好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