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MLC配合使用疑問

楼主:
如何在FSM中判斷決策樹的輸出結果?假設決策樹輸出0,1,2,如何將三個狀態一一分出來?

网友A:
MLC资源可通过使用 CHKDT 条件访问,该条件可用于检查MLC算法内部可用的 8 个决策树之一的结果。

详细的参考 lsm6dsocx-finite-state-machine文档中的6.8节关于Decision Tree interface 的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LC资源可通过使用 CHKDT 条件访问,该条件可用于检查MLC算法内部可用的 8 个决策树之一的结果。 详细的 ...

程序可以寫入8個決策樹嗎?還是只能寫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以寫入8個決策樹嗎?還是只能寫一個?

网友:
但是FSM中沒有選擇決策樹的,只有選擇決策樹值?那麼他們怎麼一一對應決策樹呢?只能靠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