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的天线有源数据 TRP TIS 这两个数据怎么看?在什么范围是信号好 信号差 一般

楼主:
NB的天线有源数据 TRP TIS 这两个数据怎么看?在什么范围是信号好   信号差  一般

天线有源数据 TRP

网友A:
这个需要看NB的天线手册有关这两参数的说明

网友A:
比如,在无线模块GSM900TRP不小于26(PCL=5);TIS 不大于-1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NB的天线手册有关这两参数的说明

NB天线说明  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无线模块GSM900TRP不小于26(PCL=5);TIS 不大于-102

TIS 不大于-102,,,-100比-102大还是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无线模块GSM900TRP不小于26(PCL=5);TIS 不大于-102

PCL是啥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真心想把这些术语搞懂,要系统阅读一些射频天线指标方面是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S 不大于-102,,,-100比-102大还是小啊

了解一点点TIS 吧

TIS:total istropick sensitivity 即总全向灵敏度,反应的也是在3D空间中,整个球面的灵敏度。

网友:
sim模块都有这样的指标,功率控制等级

Power Contro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