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210做12v输入,24v输出时,RC脚不能震荡

楼主:
借助TI官方提供的参考电路,用tps40210做了个12V变24V的电源,焊接好后通上12v电源时,发现芯片的RC引脚没有震荡,并且该引脚的电压为8v,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BP引脚也无电压。设计的电路图如下: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楼主的电路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用的电感参数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把电路分享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电感参数是个什么情况

问题找到了,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