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nx的udealy函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
udelay既然是个死循环,那么处理器的中断会不会打断udelay函数进而去处理中断,中断退出后又处理高优先级的任务?

网友:
哪里死循环?

网友:
中断的意义就是打断正在做的事情去做中断内部的事情,中断完成后会回到中断前停住的位置,不会说跑去干别的事情去

网友:
这里不说udelay啊(我也没见过。。。),对于抢占式Linux内核,如果中断唤醒了高优先级任务,那么是会去处理高优先级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