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谐波标准解读及测试应用

楼主:
     谐波的分析方法有很多,为了统一标准,在不同应用场合,国际或国内标准组织提出了不同的测试标准,其中IEC谐波就是其中一种,本文重点阐述IEC谐波测试的应用和方法。

 IEC谐波标准解读

      在说到IEC谐波时,我们的印象中会有两个标准:IEC61000-4-7和IEC61000-3-2,这两个标准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其作用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解析:

IEC61000-4-7的中文全称是:《电源系统及其相连设备的谐波、间谐波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技术标准》;

IEC61000-3-2的中文全称是:《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限值≤16A)》。

从全称上看,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了解IEC61000-4-7和IEC61000-3-2的区别,下面就做个解析。简单的说,IEC61000-4-7是针对电源和连接电源的设备,给出其谐波、间谐波的测量方法,同时针对测量谐波、间谐波的仪器设备给出技术标准。在测量方法方面,IEC61000-4-7给出了频率、谐波、失真系数、间谐波的具体测试方法,IEC61000-4-7还特意强调,严格意义上讲,被测信号需要处于稳定状态。除了测量方案,IEC61000-4-7还对测量仪器给出了标准,包括仪器的准确等级、基本结构、电流输入电路、电压输入电路、准确度要求等,此外IEC61000-4-7规定应用频率为50Hz/60Hz场合,并给出了高于谐波频率但不高于9KHz的频率分量的测量,也就是高次谐波。

     IEC61000-3-2是针对具体产品进行类别划分标准,并给出不同类别设备的谐波限制标准的标准。根据IEC61000-3-2标准,把其范围内的设备分为A/B/C/D四类,其中:

A类设备包括:平衡的三相设备、家用电器(不包括D类设备)、工具(不包括便携式工具)、白炽灯调光器、音频设备、未规定为B、C、D类的设备均视为A类设备;

B类设备包括:便携式工具、不属于专用设备的电弧焊设备;

C类设备包括:照明设备;

D类设备包括:个人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显示器、电视接收机;

不同类别的设备,其谐波限制不同,IEC61000-3-2标准中给出了明确的限制表加以说明。

 IEC谐波测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清楚了IEC61000-4-7和IEC61000-3-2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所以要实现IEC谐波测试,首先要保证测试设备满足IEC61000-4-7的标准要求,其测试结果才是正确的。其次测试设备最好能够按照IEC61000-3-2中的类别划分要求,针对不同类别的设备,给出对应的结果,并且能够与标准限值做相应的对比,给出结论,这样的测试才是真正有用、有效的设备。采用功率分析仪可以在满足IEC61000-4-7的标准下,实现IEC61000-3-2的谐波测量对比要求,给出最终的结论。

 IEC谐波

功使用率分析仪进行IEC谐波测试功能,功率分析仪将原始采样点进行DFT处理,将信号分解成不同频率的谐波进行分析,根据IEC61000-4-7的规范计算出相应结果并显示数据,包括谐波/间谐波子组、功率谱、谐波/间谐波指标。

同时可以选择显示标准,实现IEC61000-3-2标准的显示与对比,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以自己选择A/B/C/D类别设备,选择50Hz/60Hz频率,选择对应标准和类别之后,功率分析仪会自动显示出谐波列表和对应类别的限制。

当然除了上述IEC谐波标准以外,在不同应用领域还存在各类不同的谐波或其他参数的测量标准。

网友A:
qwqwqw2088  有没有国产电源模块 比较突出的厂家推荐  感觉还不错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qwqw2088  有没有国产电源模块 比较突出的厂家推荐  感觉还不错的 谢谢

金升阳吧我觉得印象会比较深一些。老国产了,之前去深圳参展的时候看到过,感觉不错。网络上也见过他们家搞活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呀~~各种标准类的资料和解读还是很有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吧我觉得印象会比较深一些。老国产了,之前去深圳参展的时候看到过,感觉不错。网络上也见过他们家 ...

对,金升阳是目前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国产模块了

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吧我觉得印象会比较深一些。老国产了,之前去深圳参展的时候看到过,感觉不错。网络上也见过他们家 ...

现在要求国产化   这方面做PA 之前都是国外的偏多   国内基本没有看   现在没有法子  只能找等位贴换    可靠新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求国产化   这方面做PA 之前都是国外的偏多   国内基本没有看   现 ...

技术方面  感觉会不会是国外引进的技术  么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