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操作系统是将磁盘上的系统加载到内存中运行,单片机有类似的运行模式吗

楼主:
邀请:@fighting   @程序天使   @songbo   @open82977352   @scnugfs   @daicheng   @xu__changhua   @辛昕   参与回复

电脑启动操作系统是将磁盘上的系统加载到内存中运行,单片机有类似的运行模式吗

网友A:
单片机根本没有磁盘,如何能够 “将磁盘上的系统加载到内存中运行”?单片机当然没有类似的运行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根本没有磁盘,如何能够 “将磁盘上的系统加载到内存中运行”?单片机当然没有类似的运行 ...

非常感谢。我看过一从资料,好象是有这么一种模式,只是我记不清从哪儿看到的了

网友B:
以前单片机的RAM小,不支持在ram中运行。现在ARM内核的芯片可以将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micropython也是在内存中运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单片机的RAM小,不支持在ram中运行。现在ARM内核的芯片可以将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micropython也是在 ...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这种加载到RAM运行的方式跟 启动模式2 是 一码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的这种加载到RAM运行的方式跟 启动模式2 是 一码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呢?

就是模式2,一般用于调试模式。

网友:
一些高性能MCU就支持将代码(包括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以及“裸奔”的情况)加载在内存中运行,ARM系中就有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式2,一般用于调试模式。

非常感谢。那模式2 的程序得先写到SRAM中吧,写入之后,MCU是直接从SRAM中运行程序,还是单片机要复位后再从SRAM中运行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那模式2 的程序得先写到SRAM中吧,写入之后,MCU是直接从SRAM中运行程序,还是单片机要复位后 ...

复位后ram是清零的,需要程序载入才行的

网友:
内存对处理器核来说除了速度比flash快,其他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内核只能看见寄存器存储器。所以从哪里启动不重要,只要能读到总线上去,内部或外部。很不幸的是flash,qspi都可以直接读指令。内存加载的方式,如果不是仿真器初始化的时候直接写,那么也会在flash里运行一段指令flash的内容拷贝到内存里去。flash在单片机领悟里就是你说的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