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超声换能器驱动和电阻抗匹配电路设计

楼主:
10芯积分

超声驱动电源和超声换能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阻抗失配,造成二者之间的能量传输效率较低,换能器无法从驱动电源获取最大的功率。本课题设计超声驱动电源,及与电源相匹配的电阻抗电路,实现超声电源输出效率提升,及换能器电信号的波形质量优化,
熟悉超声换能器驱动和电阻抗匹配的原理。 熟悉使用STC、STM等单片机,内部各模块的功能以及寄存器配置,熟悉C语言编程。 掌握一定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电路、功率电路等硬件知识。 熟悉电路制图和数据分析软件,如Altium Designer、MATLAB等。

 问一下,有没有压电式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电路,他们之间的电阻抗匹配怎么做。

驱动:是不是只要用单片机产生高频方波,经过功率放大器,输送到换能器,这样就可以了。

阻抗匹配呢:用变压器,电感串联吗?大佬求教

网友:
LZ 能晒晒是哪家的压电超声换能器?具体型号是什么?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
 50K-P28F,没

网友:
没能找到 50K-P28F 的资料,因此也很难提供有比较有针对性的答案。

先提供一个相关资料 —— 讨论压电片 SPICE 模型的文章:

在多年前,据此做了一个仿真。这是原理图:

这是仿真的幅频特性图:

这个仿真实际上是对机械的相关特性的仿真,而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实际上也是对机械参数的模拟。

从幅频特性可以看出,压电片有一系列的【机械】谐振点,

只要激励电信号的频率在谐振点(附近),就应该能得到比较大的机械振动幅度。

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是:

压电片的幅频特性应该是从机械的角度来改变,

诸如阻抗匹配的办法是否能提高机械振动幅度(即能量转换效率),这个事说不好。

市面上有一些体积不大的压电蜂鸣器音量非常高。

这是通过提高驱动电压的幅度,还是机械结构上有相应的设计?

这个问题没有深究下去。

欢迎各位网友分享有关这方面的经验。

我自己的实验是,只要将压电片粘在弹性比较好的材质上,

音量就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压电超声换能器驱动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振荡信号,

这个信号的频率应该在压电片及其相关机械结构的谐振频率上。

按照推测,压电超声换能器应该有这个机械的谐振频率,

并在数据手册上标明。遗憾的是这样的数据手册没找到。

供 LZ 参考:

https://cn.comsol.com/video/piezoelectric-transducers-and-ultrasonic-simulations-in-comsol-multiphysics-webinar-cn

这是一个介绍 COMSOL 软件的视频,有压电片相关的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