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BLUENRG1/2蓝牙MESH和BLE REMOTE同时生效?

楼主:
淘宝上有种蓝牙MESH灯,可以在开灯5秒内按键进行遥控器配对,实现MESH和BLE同时控制,这在BLUENRG1/2上如何实现,还有如果实现,在BLUENRG上 遥控器同时能配对几个灯?目前SDK是最新的3.2.1

网友:
你先看一下这三个文档

网友:
蓝牙mesh网关可进行多信道接入,能在可用信道之间动态切换,保证通信的两个节点都工作在相同的信道上。

网友:
多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