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ad原理图是这样的,是因为没有下载器件库么,我是在另外一个电脑打开的 。

楼主:
我打开ad原理图是这样的,是因为没有下载器件库么,我是在另外一个电脑打开的 。而且相应器件的封装图也没有了。咋办,

网友:
没有库搬过来一下就行。从之前的那个电脑那边把相应的库考下来,然后在这台电脑上添加上

网友A:
注意添加后对应的元器件封装的路径也要确认对应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添加后对应的元器件封装的路径也要确认对应好一下

好,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