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信号和有电压偏置的信号哪个更抗干扰?

楼主:
不知道标题这么描述准不准确,准个例子,有一个麦克风,输出信号正常是1V,有声音时上下波动,一搬情况下会在信号线上串一个电阻做低通滤波。

假设这个信号线相对较长,如果电容放在麦克风侧时从电容出去的信号的基准电平是GND(0V),如果放在信号采集侧,这段信号上的基准电平侧是1V。

这两种情况哪个更抗干扰?

网友:
没看明白哦,电容怎么接的?何来基准电平?

网友:
另:MIC输出1V,可见是有源整合型器件,比如驻极体MIC或MEMS MIC,那为何要串电阻做低通?

网友A:
如果做电压偏置的话,还是应在MIC放大器处加偏置电阻,否则得拉长电源线(包括信号线就需要三根线),反而不好,感应噪声的机会也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电压偏置的话,还是应在MIC放大器处加偏置电阻,否则得拉长电源线(包括信号线就需要三根线),反而 ...

麦克风主要是为了举这个例子,类似的MEMS麦克风就有这种情况,一搬输出是0.6v左右。

基本上可以参考下边这2个图,这两种设计在抗干扰方面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发表于 2021-3-4 17:04 如果做电压偏置的话,还是应在MIC放大器处加偏置电阻,否则得拉长电源线 ...

看来电容是隔直电容,那应该安排在放大器近端。远端隔直的话,长线感应叠加干扰后可能会出现较大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