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ADC2读回的电压值不正确

楼主:
 我在使用开发板(STEVAL-IDB009V1) 测试ADC Polling的Demo程序,发现单独选择的ADC1引脚输入,读回的电压值正常2.7V,但单独选择的ADC2引脚输入,读回的电压值不正常13.54mV,请问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量ADC2的输入电压值,确认输入电压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量ADC2的输入电压值,确认输入电压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万用表测量的ADC2输入引脚电压值是正确的,程序用的是ST的ADC polling的Demo,我只是将输入引脚ADC1改为ADC2输入,读回的值接近0V

网友:
各位,问题找到了,是开发板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开发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量的ADC2输入引脚电压值是正确的,程序用的是ST的ADC polling的Demo,我只是将输入引脚ADC1改为AD ...

更改输入通道后,相应的程序也必须修改,否则读取的还是ADC1。如果没改完或没改对,那ADC1和ADC2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我用1STEVAL-IDB007V1试了一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1STEVAL-IDB007V1试了一下,正常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开发板的ADC2引脚算坏了,换了一块新的开饭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