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与dht11

楼主: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printf("fffff");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printf("ok");
            *humi=buf[0];
            *temp=buf[2];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printf("读取失败");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以上代码为读取温湿度,但总是读取失败,    if((buf[0]+buf[1]+buf[2]+buf[3])==buf[4])这句循环一直无法进入,寻求指教!!!

网友:
那你这里打印读取失败那就是你的这句判断一直是不等的。

网友A:
不一定是代码问题

检查下硬件接口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
看你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还有你的电路设计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电路设计的是不是有问题。

我在总线和温湿度传感器之间加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硬件本身没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代码问题 检查下硬件接口是不是有错误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
    {
        printf("不存在");
        return 1;
    }
    else
    {

        printf("存在");
        retry=0;
    }

 if(retry>100)这里如果把100改为120就会打印存在,如果不改则打印不存在,这个100代表什么

网友: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可以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