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底层丝印 如何使用打印出图纸?

楼主:
 突然 操作不对了     请教一下

网友:
类似电装图那个   以上都OK   底层不显示    为何了?

网友:
老版本是快捷键 FFF

需要进行设置

底层丝印需要镜像

网友:
或者,选择FIle---Smart PDF
然后再设置,不用的Layer层要删掉

网友:
你这是AD哪个版本?

网友:
老版本是快捷键 FFF

需要进行设置

底层丝印需要镜像

我也镜像了,记得是要删除什么的,层,设置

网友:
你这是AD哪个版本?

图上有显示版本号,我也试了16版本,这个是最新的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