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应该算是电路问题吧

楼主:
proteus里仿真p1口共阳极接法,然后p1.0如图接到红绿灯红灯,然后为什么输如p1.0口高电平,红灯亮。按理说不应该输出低电平,灯泡才亮吗

网友A: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红绿灯默认另外一端接地。所以你的接法有问题。应该是红绿灯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单片机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红绿灯默认另外一端接地。所以你的接法有问题。应该是红绿灯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单片机端 ...

红绿灯默认接地我明白了,但能说说这个红绿灯器件的原理吗,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接法要在黄灯口接地,(黄灯我不用,只用红灯和绿灯)。

网友B:
这个红绿灯应该是共阴交通灯,测试一下就好了,仿真里面很多和实际的有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红绿灯应该是共阴交通灯,测试一下就好了,仿真里面很多和实际的有出路。

那能解释一下这个吗,我只想控制红灯和绿灯,为什么要在黄灯处接地,才能通电,不接就效果呢

网友:
仿真是 简单验证 程序的合理性 于实际有一些差距  上图 简化了交通灯的共阴极  认可仿真运行时  已经连接了负极

        黄灯不需要  不连接

网友:
低电平电流进单片机了,为什么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