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或者模块推荐(正负极怎么接都可以正常供电)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直流电路,不用区分正负极,插上就能供电,也就是说正接和反接都能正常供电。

还是说这种情况只能通过结构上的技巧实现,无论怎么插入设备,实际上正极就是正,负就接负!

网友A:
『有没有这样的直流电路,不用区分正负极,插上就能供电,也就是说正接和反接都能正常供电。』

用电设备输入处增加一个整流桥,即可实现。

当然,整流桥会导致两个PN结压降,会产生能量的损失。

网友:
如楼上所说,增加一个整流桥将电源输入变为无极输入,就是因二极管的压降效率不高

网友:
顺手找了个电路

网友B:
微功率设备用桥堆解决电源极性最简单,大功率直流设备最好还是通过电源接口的结构设计避免极性反接,必要时加入基于MOS管的防反接电路就是。

网友:
这个图太直观了,一目了然!再问这个问题之前总感觉二极管能实现,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功率设备用桥堆解决电源极性最简单,大功率直流设备最好还是通过电源接口的结构设计避免极性反接,必要时 ...

电流休眠100多uA,工作的时候,不到100mA,楼上的电路,我觉得能满足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样的直流电路,不用区分正负极,插上就能供电,也就是说正接和反接都能正常供电。』 用电设备 ...

多谢多谢,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休眠100多uA,工作的时候,不到100mA,楼上的电路,我觉得能满足需求!

你这个电流不大,用桥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