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启动系统供电电路

楼主:
按键启动电路,欢迎大家讨论原理!我觉得不错,推荐给大家!

网友A:
有实际使用吗?最近也设计了一个按键启动,启动后按键复用。你这个看来也可以。

按键按下,Q4的PMOS导通,单片机得電,程序控制NMOS 的Q5导通,保持Q4导通。关机由单片机控制,Q5的G给低,自动失电。

唯一不好的是,按键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实际使用吗?最近也设计了一个按键启动,启动后按键复用。你这个看来也可以。 按键按下,Q4的PMOS导通 ...

实际项目上用的,用了好多年了,您的电路也可以发上来,一块讨论下优缺点,一块看下能不能再完善下

网友:
我的只是原理图设计完了,中途插入其他事情,还没打板子。自己推导没有问题,不过还得实际测试,这种电路最麻烦的是电容,会乱时序,批量不一定好,等样板做出来,一起来看看。

我那个是单节锂电池,你那么大的电容,实际是有点问题吧,浪费电,不知道是不是有意。

另外,确实按键关不了机吧?程序不会死机到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实际使用吗?最近也设计了一个按键启动,启动后按键复用。你这个看来也可以。 按键按下,Q4的PMOS导通 ...

按键位置也接个单片机I/O口,检测到低电平时,单片机让Q5关断,系统断电。

网友:
谢谢分享~~~~~欢迎多来论坛分享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位置也接个单片机I/O口,检测到低电平时,单片机让Q5关断,系统断电。

对,也可以的,原来的做法是有个关机菜单,主动断电的,也可以IO检测下,有按键按下就断电,不过得过滤下,刚启动时的误判,导致刚开机就关机,(不过分析电路,好像不成立,因为按键按下时,Q4是通的,靠Q5关闭并不能关闭Q4,得试验下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
或者通过检测到按下,松开按键后,在启动关闭,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