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7:PWM 也不简单

楼主:
原本要测试这个示例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094-1-1.html - DMA(存储器到存储器),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示例代码和下载文件都不能用,于是改为这个:

八、CH32V103应用教程——PWM输出。

首先,导入下载文件中的工程项目,报错:

猜测可能是将导入的目录名由“7、PWM输出”改为了“PWM”的原因,在项目属性的设置中添加目录,不行,仔细翻看各个目录,改动了四处:

还是不行,于是新建项目文件,还是不行:

经检查,添加目录“Hardware”不行,要添加到下边的子目录才行:

运行效果在这里:

本次测试中还发现,编程器可以给板子供电:

板子不能给编程器供电: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A:
如果源例程和目录结构都不变能直接使用吗?eclipse的编译器从android开发开始我一直都没用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源例程和目录结构都不变能直接使用吗?eclipse的编译器从android开发开始我一直都没用习惯

“源例程和目录结构都不变” —— 这个尚未测试。

eclipse 不是编译器,是IDE,默认通用的是GCC的编译器,很多地方都在用,可以说除了IAR、Keil,其他的基本都在用GCC的编译器,因为开源免费。Microchip 、Atmel、TI,有自己的编译器,但同时也提供GCC版本的IDE。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B:
很少用eclipse编辑器,可能也用不习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用eclipse编辑器,可能也用不习惯吧。

现在很多厂商都使用eclipse了,silabs的Simplicity Studio,xilinx的Vivado,ST的STM32CubeIDE,估计这些工具用多了,咱们就能习惯了。

网友:
说起pwm让我想起某大厂的at某款cortexm7单片机的pwm功能,尼玛没有周期定时到时中断,好垃圾。

网友:
现在IDE用eclipse风格的挺多的,个人喜好和习惯问题了。

网友:
有谁把这个组合是出来了:

eclipse + gcc-arm-none-eabi-10-2020-q4-major-win32.exe  + CMSIS

记着跟帖留言。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