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2 OTA升级为砖头问题

楼主:
问题:

产品的图像处于Low区域时,当选择High的bin文件升级,能正常升级为High区域运行;

但当选择Low的bin文件升级,产品升级完后为砖头;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选择错误区域.bin文件,产品升级后不会变为砖头;

网友:
这个文档看过没

网友A:
这个文档已经看过了,没看到有任何可以避免用户选错.bin文件升级为砖头的措施;

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已经看过了,没看到有任何可以避免用户选错.bin文件升级为砖头的措施; 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 ...

能不能在你的higher和lower固件里加一个标识,上位机在升级前读取标识,判断当前运行的是higher还是lower,然后再根据选择的bin文件(可通过文件名判断)决定是否升级。如果像你描述的那样,当前运行的是 lower bin,选择的还是lower bin这时给出错误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你的higher和lower固件里加一个标识,上位机在升级前读取标识,判断当前运行的是higher还是lower ...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有想到过,但是我的客户想在下位机固件去避免因选错.bin文件的问题;

目前我也还没有找个合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有想到过,但是我的客户想在下位机固件去避免因选错.bin文件的问题; 目前我 ...

OTA_ResetManager在执行跳转前你能判断出接收的固件是higher还是lower吗?假设你在higher和lower固件里加了某些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有想到过,但是我的客户想在下位机固件去避免因选错.bin文件的问题; 目前我 ...

在进行真正的固件数据传输之前,

发送端会通过 new image characteristic 发送新固件信息:image base(新固件地址), image size

我们可以判断 image base 所在的区域的标志位,如果是 OTA_VALID_TAG,说明新固件所属区域和本地固件所在区域冲突了,

判断方式如下:

void OTA_Write_Request_CB(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16_t attr_handle,
                          uint8_t data_length,
                          uint8_t *att_data)
{
    tBleStatus ret;
    uint16_t k;

    conn_handle = connection_handle;

    if (attr_handle == (btlNewImageCharHandle + 1)){

      erase_flash_done = 0;
      ota_service_is_disconnected=0;

      /* Incoming write characteristic to allow master to specify the base address and size
       * of the firmware image it intends to send.
       * Get base_address and image size + notification range requested from client.
       */
      imageSize = (uint32_t)(att_data[4] << 24) + (uint32_t)(att_data[3] << 16) + (uint32_t)(att_data[2] << 8) + att_data[1];
      imageBase = (uint32_t)(att_data[8] << 24) + (uint32_t)(att_data[7] << 16) + (uint32_t)(att_data[6] << 8) + att_data[5];
      notification_range = NOTIFICATION_INTERVAL(att_data[0]);

      /* Check if the new image already exists */
      uint32_t *ota_tag_value = (uint32_t *)(imageBase + OTA_TAG_VECTOR_TABLE_ENTRY_OFFSET);

      if (*ota_tag_value == OTA_VALID_TAG)
      {
          PRINTF("Error! new image exists!\r\n");
      }

你可以根据这个判断,选择把设备断开,或反馈错误信息等操作

进一步验证,这个思路不可行。。。

原因在于,image base,是由 firmware 给到 APP 的。再由 APP 下发下来的。并不能作为 fimware_low 和 firmare_high 的标识。即:

假设本地运行的是 firmware_low,则其会告知 APP 有效的升级地址是 firmare_high_address;

固件数据传输完成后,FLASH 两个区域都被填充了 firmare_low 固件。

reset_manager 会跳到 firmare_high_address 去执行 firmware_low,导致死机

firmware_low 和 firmware_high 在链接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址
把 firmware_low 放到 flash_high 区域,会因为函数地址错乱导致程序跑飞

本质上,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要对 firmware_low 和 firmware_high 的 bin 文件添加一个标识符号,将两者区分开来。

8 楼给出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y_LDH 发表于 2021-3-8 14:18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有想到过,但是我的客户想在下位机固件去避免因 ...

谢谢你的回复和测试,这个测试也我做过了,验证结果跟你的一样,不能用Image base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