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8:COMTransmit - 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
这次的测试内容是:《按键控制LED灯》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3806-1-1.html

这次的测试是迄今为止最顺利的一例,但也还是小有曲折。问题出在给的示例代码压缩文件解压后可以导入,但是仍不能运行,编译通不过,猜测是文件目录中有汉字和标点符号(顿号)的原因,但是将所有找到的目录都改了以后,还是不行。解决的办法是新建项目文件。

演示视频:

顺带测试了沁恒提供的串口调试工具,文件名:COMTransmit.ZIP,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COMTransmit_ZIP.html。可以使用,之前已经测试过Putty、TeraTerm、VS Code 和 stc-isp,都不行,为什么沁恒自己的就行,原因不明。

尽管能用,但也还有待改进之处 —— 选择 hex 显示的时候,似乎不能自动换行,也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A:
新建项目文件可以了吗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感谢分享,感觉还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建项目文件可以了吗 这是为什么

猜测是:因为示例项目文件夹的目录中出现了多处汉字和标点符号(顿号),所以编译通不过。而新建项目时把这些都屏蔽掉了。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