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启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
现在在STM32F429的使用过程中有偶发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重启的时候会死机,无论是按RESET按键,还是程序软重启或者是断电重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必现,偶尔会出现,出现之后必须重新烧写程序才会回复正常,不太清楚死机是因为程序没启动还是因为程序跑飞了。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0.广大网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能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A:
什么单片机,程序里有没有擦除或者写FLASH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程序里有没有擦除或者写FLASH的操作?

STM32F429VET6和STM32F429IGT6都出现了这个情况,程序里面有擦除和写FLASH的操作,但是在RESET和断电重启的时候没有擦除和写入FLASH的操作。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重启死机问题求助

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429VET6和STM32F429IGT6都出现了这个情况,程序里面有擦除和写FLASH的操作,但是在RESET和断电重启 ...

FLASH数据被擦除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去掉擦除和写FLASH操作也能正常运行,试试把这些代码临时屏蔽掉试试工作是否正常。

也可以在出问题后把FLASH数据读出来,对比一下原始数据有什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LASH数据被擦除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去掉擦除和写FLASH操作也能正常运行,试试把这些代码临时屏蔽掉试试 ...

FLASH数据被擦除,

这种情况,是代码对FLASH操作不当,还是被自动擦除,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死机之后通过调试器把flash的bin导出来,和原始的bin 比较一下,看是不是真的被篡改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ASH数据被擦除, 这种情况,是代码对FLASH操作不当,还是被自动擦除,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确定被擦除 一般还是因为代码逻辑问题 或者外界因素导致程序跑飞执行了不该执行的代码

网友:
那很有可能是Flash数据被擦除错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