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5.0.2)计算器工具

楼主:
KiCad5.02的计算器工具想必大家都想知道这么用,分享本文给大家阅读,发表感谢吧

先看软件的计算器工具在哪里

1.稳压器有两种稳压器类型:有专用电压调节引脚的稳压器常用型号:TPS51200,LP5907三端稳压器常用型号:78xx系列,79xx系列,LM317/LM117,1117系列

2.布线宽度外层布线与内层布线:布线宽度:就是导线宽度布线厚度:就是导线厚度截面积:导线横截面的面积(布线宽度x布线厚度)阻抗:可以算出导线阻抗信息压降:可以算出导线压降信息电源损耗:可以算出导线电源损耗信息

3.电气间距电气间距:就是两个导电体之间的最短距离

4.传输线路微带线:微带线是由支在介质基片上的单一导体带构成的微波传输线。

适合制作微波集成电路的平面结构传输线。与金属波导相比,其体积小、重量轻、使用频带宽、可靠性高和制造成本低等;但损耗稍大,功率容量小。

作用:在手机电路中,一条特殊的印刷铜线即构成一个电感微带线,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又称其为微带线。一般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它把高频信号能进行较有效地传输;二是与其他固体器件如电感、电容等构成一个匹配网络,使信号输出端与负载很好地匹配。1.PCB的特性阻抗Z0与PCB设计中布局和走线方式密切相关。

影响PCB走线特性阻抗的因素主要有:铜线的宽度和厚度、介质的介电常数和厚度、焊盘的厚度、地线的路径、周边的走线等。当印制线上传输的信号速度超过100MHz时,必须将印制线看成是带有寄生电容和电感的传输线,而且在高频下会有趋肤效应和电介质损耗,这些都会影响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按照传输线的结构,可以将它分为微带线和带状线。

2.微带线是位于接地层上由电介质隔开的印制导线,它是一根带状导线(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用一种电介质隔离开.印制导线的厚度、宽度、印制导线与地层的距离以及电介质的介电常数决定了微带线的特性阻抗。如果线的厚度、宽度以及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是可控制的,则它的特性阻抗也是可以控制的。

单位长度微带线的传输延迟时间,仅仅取决于介电常数而与线的宽度或间隔无关。

共面波导:在介质基片的一个面上制作出中心导体带,并在紧邻中心导体带的两侧制作出导体平面,这样就构成了共面波导,又叫共面微带传输线。共面波导传播的是TEM波,没有截止频率。由于中心导体与导体平板位于同一平面内,因此,在共面波导上并联安装元器件很方便,用它可制成传输线及元件都在同一侧的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共面波导与接地层:传统的共面波导是在PCB介质基片的表面上制作出导体线,底层制作接成平面GND层。被称为接地共面波导(CPW或CPWG)的电路是传统共面波导的一种改进电路。CPWG是在CPW电路结构的底面增加了一个接地平面,并通过过孔via连接上下地平面。

矩形波导:通常由金属材料(铜、铝等)制成的,矩形截面的、内部填充空气介质的规则金属波导称之为矩形波导。同轴线:同轴线是由两根同轴的圆柱导体构成的导行系统,内外导体之间填充空气或高频介质的一种宽频带微波传输线。

耦合微带线:耦合微带线 由两条平行放置、彼此靠近的微带线构成。耦合微带线有不对称和对称两种结构。两条微带线的尺寸完全相同的是对称耦合微带线,尺寸不相同的是不对称耦合微带线。

带状线:带状线是由两块接地金属带与中间一块宽度ω、厚度t的矩形截面导体带构成的传输线。

双绞线:双绞线(Twisted pair)是由两条相互绝缘的导线按照一定的规格互相缠绕(一般以顺时针缠绕)在一起而制成的一种通用配线,属于信息通信网络传输介质。

网友:
5.RF衰减器
衰减器是一种提供衰减的电子元器件, 广泛地应用于电子设备中,它的主要用途是:(1)调整电路中信号的大小;(2)在比较法测量电路中,可用来直读被测网络的衰减值;(3)改善阻抗匹配,若某些电路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负载阻抗时,则可在此电路与实际负载阻抗之间插入一个衰减器,能够缓冲阻抗的变化。

6.颜色代码

7.电路板类别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这个好~~我也刚在电脑上装了个KiCad,怎么用还没琢磨过呢。这个计算功能不错

网友: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