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4056的热电阻要怎么选型?

楼主:
1脚是电池温度检测功能,请问这个NTC热电阻要怎么选型?

网友:
与R1和R2有关,手册有详细的设定说明

网友A:
要根据自己是设计选定一个温度范围,参考手册9页的推荐计算,再选择NTC

网友B:
NTC是电池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自己是设计选定一个温度范围,参考手册9页的推荐计算,再选择NTC

谢谢,我原本的手册才7页,刚找到完整版的,惭愧,看不懂他的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C是电池内部的

不能外接吗

网友:
看电路来说,是跟R1和R2相关,与R2并联。

网友:
如果内部有,外接后会造成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