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画原理图的常规方法及快捷键介绍

楼主:
本文介绍KICAD在画原理图的时,对一些常规的方法和快捷键进行总结介绍

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绘图过程
放置元件
绘制导线
编号元件
检查原理图
关联封装
生成网表
标题栏设置

1,绘制过程

绘制原理图的第一步就是放置元件
放置元件可以点击右侧工具栏中放置元件,然后在工作区鼠标左键单击,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通过关键词搜索或是直接在下方列表中选择。
可以使用快捷键A进入放置元件状态;按esc可以退出放置元件状态。
光标移动到已放置的元件上时可以用快捷键M移动元件,或是按C复制元件,亦或是按del删除元件。
另外元件可以使用R90°旋转,使用Y左右翻转,使用X上下翻转。

网友:
2.绘制导线

绘制导线常用快捷键:
- 放置连线W
- 放置不连接标志Q
- 放置网络名称L
- 拖动G(区别于移动)

注意:在KiCad中电源需要特殊处理一下,不然会报错。

这里要提醒注意的是:在KiCad中电源需要特殊处理一下,不然会报错。
在kicad中,库元件中设置为隐藏的GND引脚和VCC引脚,设置成电源输入属性

这样就会被自动连接到GND和VCC网络

网友:
3.元件编号

4.检查原理图

网友:
5.关联封装
关联封装打开比较慢。
在关联封装时可以查看封装和3D视图来确定是不是希望的封装。

6.生成网表
这里写图片描述
网表就是原理图的最终产物了,绘制PCB的关键数据。

7.标题栏设置

网友:
点赞,感谢分享~动态图做的非常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