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你使用KICAD小技巧

楼主:
     现在越来越多的网友在使用kicad画图了,因为它是一款免费的、开源PCB设计工具,并且随着使用的人多,库资源也非常丰富。

     在学习使用Kicad中,会有很多小技巧,或者是软件自身提供的快捷键,常用的不常用的,有的根本不会用,或者不知怎么用,或者是在画图过程中的一些故障问题处理解决方法技巧,,,,。

抛砖引玉,欢迎使用KICAD的高手大咖们,闲暇时光,来分享自己拿手的某个绝招或某个技巧,,,,

今说一个快捷键“Ins”的用法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经常要对总线中的排线进行放置网络标号的工作,并且这些网络标号,前面的字符串都是一样,就是序号增加而已,如果添加一个标号,输入一次,太麻烦,软件肯定有它的排序方法,即用键盘的“Ins”就有了用处。

如下图,在输入a1后,点击 lns,光标放入2线位置,软件自动输入a2,以此类推,直至a10,,,

同样,在做元件库时也也可以常用到“Ins”

比如,做NE555元件库时,在放置管脚的序号时,可以先设置第一脚为1,后,就可以用到“Ins” 添加2,3,45,6,7,8,然后再填写引脚标识定义名,如果IC的引脚比较多,效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小窍门不错呀~~~

网友:
在用KICAD进行原理图设计时,M键用来移元件,如果是整个电路块移动,或翻转,镜像怎么整?

方法是,按住键盘Alt键然后用鼠标左键框选原理图中的一堆元件(块),其实就可以一堆和复制了

然后,可以快捷键Y,或X,试试,就可以达到满意的移动或翻转或镜像的目的

如下图,原始图为

按Y镜像翻转后

网友:
Kicad的最小线宽设置?

网友:
KiCad技巧:自动编辑线宽

在PCB布完线或者在布线过程中,有时需要对某个线的宽度进行重新调整,特别是在KiCAD软件中,没有给SMD焊盘补泪滴的功能,有时需要对某些信号的部分走线稍微加粗,用来增加强度和连接的可靠性,如果去一个个的双击,打开编辑器,输入线宽,或者选择好线宽后重新拉线,肯定是比较麻烦,效率低。

这是,自动编辑线宽的方法,就很方便

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则可以简化很多步骤,比较方便快捷。

打开首选项,在PCBnew里面,勾选“编辑操作更改布线宽度”,然后选择好要布线的宽度,接下来只需要鼠标双击想要修改的走线,走线会自动变换你选择的线宽,(或者光标放到想要修改的走线上面,然后键盘按 “E”)